这个图纸怎么做

楼主(2016-05-20):
帮忙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网友A:
最好给网盘,我可不想浪费威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给网盘,我可不想浪费威望、

https://yunpan.cn/cSLT7DtiQeiWh  访问密码 ec06   谢谢

网友B:
表盘,精密铸造,内孔专用车床加工,外表面抛光后先镀铜再镀装饰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盘,精密铸造,内孔专用车床加工,外表面抛光后先镀铜再镀装饰铬。

不是我是要画图,根据这个图纸在sw里面画出实体

网友C:
我觉得有的尺寸标重复了有的没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的尺寸标重复了有的没标出来

对啊,但给了 CAD图

网友:
用SW画图,直接以加工的方式去考虑,一点一点切出来就行了,又没有什么不规则面,应该不难,没详细研究,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