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 静态分析后怎么把结果模型导出

楼主(2016-05-20):
各位前辈,小辈在这里先谢了,
我想求助的问题是以上分析结果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分析后变形模型从ansys workbench导出。

网友A:
另存为啊!也可以导出文档格式的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啊!也可以导出文档格式的报告

前辈! 我是想把分析后的变形模形导出。你能指教下吗?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是想把分析后的变形模形导出。你能指教下吗?万分感激

而并非导出分析报告

楼主:
前辈们,帮帮忙了,真的不知道怎么 弄了

网友B(2016-06-21):
兄弟,你点开结果云图,下面除了报告,还有一个geometry的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点开结果云图,下面除了报告,还有一个geometry的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导出了

钢铁侠兄.我试了一下你给我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点完geometry后窗口就什么也没有

点geometry后什么也没有

点geometry后什么也没有
你能指导一下我吗.真的麻烦你了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这个弹簧模型受力后新生成的模型吗?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好像不行诶

楼主:
嗯,谢谢你,我找到生成的办法,但是生成后的模型特征要大量的修正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我找到生成的办法,但是生成后的模型特征要大量的修正才行

用的什么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菜鸟学习

网友C(2020-06-04):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我找到生成的办法,但是生成后的模型特征要大量的修正才行

楼主,您好:
      我是一个ansys的初学者,目前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怎样将变形后的三维模型导出”;看见这个帖子 想跟您请教一下 应该怎么做。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
      我是一个ansys的初学者,目前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怎样将变形后的三维模型导出 ...

从分析数据中导出结果可以直接导出STL格式,采用SCDM打开结果数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