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原来本厂也有类似天圆地方

楼主(2016-05-20):
看看多厚,和天与地方有点差别,谁知道这个怎么滚压

网友:
30mm!比上次增加了一倍。

网友(点评):
嘎嘎,看来我说少了

网友A:
求具体放样方法?谢谢

网友B:
这个件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我们单位就用到这东西,天圆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具体放样方法?谢谢

下载一个专门放样的软件。推荐金林钣金展开软件

网友:
我们公司师傅似乎手工计算放样的。

网友(2016-09-18):
引用 网友B:
这个件怎么加工出来的?

分成两半,用压力机压出来的,然后再焊在一起。

网友:
这个不算是天圆地方。下面的贴图和你的图纸很接近,只不过你的长圆端是被圆柱面截切,而贴图是被平面截切。

网友:
回家翻书,看到这个,跟楼主的最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