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配合中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20):
如题:轴承配合中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滚动轴承有内圈和外圈,动圈指转动的圈采用过盈配合,而不动静止的圈采用间隙配合。

网友B:
动圈与动件必须紧密接触,不得发生滑转,否则发生摩擦,产生热量,烧轴承。定圈最低点承载,易发生点蚀,采用间隙配合后可随滚珠旋转缓慢转动,避免一点承载,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有内圈和外圈,动圈指转动的圈采用过盈配合,而不动静止的圈采用间隙配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圈与动件必须紧密接触,不得发生滑转,否则发生摩擦,产生热量,烧轴承。定圈最低点承载,易发生点蚀,采 ...

哦,这样,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同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内外圈谁和驱动旋转的接触,那就它就是动圈?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动静是相对的,按照P版的意思是 点载荷,交变载荷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圈与动件必须紧密接触,不得发生滑转,否则发生摩擦,产生热量,烧轴承。定圈最低点承载,易发生点蚀,采 ...

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
所谓“轴承配合中动圈过盈,静圈间隙”,一定要解释清楚什么是动圈,怎么是静圈,否则会引起误导。3 R" s4 M  T) T! i, H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