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一抖一抖的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0):
(图片)

网友:
动力配置,加工装配精度,控制系统都有可能出问题,逐个排查。

网友:
什么品牌的机器人?还是你自己做的额!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传动系统刚度不够

网友:
这个有很多种原因的,一楼说了不少
现在市面上的除非是高精度的机器人,其它较常见日系和欧系的机器人在转角过快的时候都会一抖一抖的,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制造的,个人建议你检查下电机与减速器的连接部分的跳动,还有联轴器连接后的跳动。(只是针对一般精度的机械臂,高精度及超高精度除外)

网友:
路过。是不是结构刚度问题,确认下一抖一抖的问题出在哪里才能解决。

网友:
负载、控制、结构

网友:
楼主还是用的步进吗,怎么样抖?最好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用示教器单个轴运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真诚意见,是控制运动参数问题,机器是我自己开模的,买二手的谐波试机器。现在走起来顺畅多了。

网友(2016-06-2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制造的,个人建议你检查下电机与减速器的连接部分的跳动,还有联轴器连接后的跳动。(只是针对一 ...

您说的这个跳动具体指什么呢?如果是谐波减速器,相连部分是过盈配合何来跳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真诚意见,是控制运动参数问题,机器是我自己开模的,买二手的谐波试机器。现在走起来顺畅多了 ...

楼主可否讲一下控制运动参数改动的情况,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跪谢露珠解答啊

网友(2016-07-29):
可能是驱动电机问题,机器人一般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
负载不是问题有转动惯量控制呢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还是有一点抖动: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NzI4Mzk1Ng==.html

网友(2016-09-21):
负载过大,减速器有问题,电机参数没调好

网友:
机械臂肯定用到轴承吧,轴承装的不好会引起很大的抖动。

网友:
能具体点情况么。、

网友:
这是几轴的机器人

网友(2016-10-23):
我也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11-30):
直线走抖呢?还是单轴走就抖?

网友:
1.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是否匹配
2.软件分析一下抖动部分的结构刚性

网友:
最有可能是刚度问题

楼主:
是刚度问题,把谐波比速加大了,问题改善了。

网友:
不是精度就是过载!

网友:
加减速时间???

网友B(2017-04-05):
请问一下楼主您的机械臂的外壳材料是什么?
我们是大二本科生,最近在优化设计一个机械臂,打算换一种外壳材料,原本是在3mm壁厚的铝方管割出的一个平面,很粗糙,感觉重量很重,想换一种更轻强度更高的材料。

网友:
系统存在不稳定因素

网友:
运动路径,导向以及固定的刚性,都可能会影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您的机械臂的外壳材料是什么?
我们是大二本科生,最近在优化设计一个机械臂,打算换一种外壳 ...

可以试一下碳纤维材料,但其实AL 7075-T6已经可以满足机械臂的要求。不要太在材料上找原因

网友:
感觉像参数控制 或者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材料基本都是铸铝,从材料下手是个死胡同,现阶段铝合金是最优解。你不如多做做仿真从优化减重下手。

抱歉我是本科生没什么经验,请问您说的仿真是具体哪方面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