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能这样用吊带,对不对?

楼主(2016-05-21):
1.吊带标准以及很多操作规程上都没看到这样的描述。
目测吊带宽度方向受力不均,所以即将起吊的时候停止了。最后分别吊的两端,垫高后再把吊带从底部传过去,俩吊带之间的夹角小了很多,宽度方向也贴紧了花岗石。是我没发现,还是说这个上面有漏洞呢?
2.还是关于吊带,标准上说有尖角和棱边不能直接吊。我们底部做了C2C3的倒角,有谁能解释多大倒角才能直接使用无护套的吊带么?
主任这些基础的问题真是太折腾了。必须白纸黑字,360°无歧义的才能用。
而且跟其它公司技术通话出,很多都被问的答不来了

网友A:
这样用很危险。

网友B:
要垫橡胶板或者薄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很危险。

能解释的详细点么?为什么危险,哪种程度才不危险,临界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垫橡胶板或者薄钢板

你说的第二点吧,如果有棱边确实需要垫,但是有倒角就不需要了么?多大的倒角才不需要垫呢?算不算钻牛角尖。。。。
实际情况是下面的脚太薄了,不能垫东西,垫了就取不出吊带

网友:
吊装最主要的的就是吊点稳定,从照片上看吊带受力后会滑动,不安全。

网友(点评):
嗯,是有这个问题,当时发现了的

网友C:
不懂楼主为啥要用感觉,咋不去查查相关标准后直接判定。

JB/T 8521.2-2007 里就有‘正确选择和使用吊装带’

网友(点评):
几百几千年前没有国标、没有啥ISO的时候,也有的是人玩得好好的。这不是懂不懂的事儿,而是愿不愿意去想的事儿。

网友:
在吊起时红色圈里面的吊带要移动到左侧的圈里面否则会倾覆掉下来

网友(点评):
另外要在吊带和工件接触的位置垫一些瓦片,要不吊带很快就磨坏了

网友(点评):
谢谢,吊完过后发现了白色痕迹,应该属于轻微的磨损,我们会参照另一条吊带弄些简单的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楼主为啥要用感觉,咋不去查查相关标准后直接判定。

JB/T 8521.2-2007 里就有‘正确选择和使用吊装 ...

公司由于和总部关于条码的纠结,推到我这里,让买个都合意的扫码器,直接和总部对标准,标准统一,免得再扯淡。

网友(点评):
条码系统首重在编码说明的制定,现在应该有很多样板可以参考。有标准后才有后续的进步基础。恭喜大虾咯

网友(点评):
跟着感觉走,紧抓着梦的手! 工业不是搞艺术。

网友:
绝对很危险    吊运过程中有晃动 摇摆就死定了

网友(点评):
吊带刚开始绷紧,就马上喊停了,并留了这两张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第二点吧,如果有棱边确实需要垫,但是有倒角就不需要了么?多大的倒角才不需要垫呢?算不算钻牛角 ...

无论多大的倒角都要垫,吊带使用规范中要求吊带自然伸平,不能折弯。

你的工件上设计时就应该布置吊装连接点,如果结构不允许,吊装时要制作专用吊具,固定工件,然后再用吊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楼主为啥要用感觉,咋不去查查相关标准后直接判定。

JB/T 8521.2-2007 里就有‘正确选择和使用吊装 ...

谢谢,这个标准1和2都是下载并阅读了的,一时没找到证明自己的文字,就变成感觉了
下次一定把这些都勾出来,免得跟主任过招的时候又成了“感觉”。

网友:
理论是理论,实际应用中,车间的师傅们最拿手了,但他们很少会爱护这些东西,很少会顾及到损耗品的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你的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

网友(点评):
有没有人去教,愿不愿意去做

网友(点评):
国企的天,也就茶杯口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多大的倒角都要垫,吊带使用规范中要求吊带自然伸平,不能折弯。

是不是理解错了“不能折弯”的意思?我记得是棱边尖角需要垫

网友:
这样吊不靠谱吧

网友:
各种原因吧,在吊装中,这种问题很普遍,包括领导都不一定在意,图上的比较轻,当比较重还不方便的时候一定要规范稳当,不出安全事故大家都好。我曾经做过一次危险的侧反测试(吊装孔没有事先做)冲击力至少15吨,在吨位以下的新吊带咔嚓两段,起了断路保护。上百吨的更要注意。别把上面扯下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但用的不多

网友:
如果老板有钱任性,都无所谓。货砸坏了,再做一个呗。把员工砸伤了砸死了,贴钱呗。

花十几分钟做一个简易工装都不愿意的话,只能在旁边烧香拜佛了。。。

网友:
就没这样用过

网友D:
侧面打吊环孔,至少M30以上。然后用吊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面打吊环孔,至少M30以上。然后用吊带。

侧面受力,承重只有垂直的1/4左右对吧?

网友E:
吊装孔都不加工,并且你这个大理石这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吊装孔都不加工,并且你这个大理石这么重

说的是,因为那时没接触过石头的加工,鼓捣好久才弄出图来
吊装上也不清不楚,惭愧

网友:
看照片挺悬的,吊带卡在边角上。我这边用的吊带都是很厚的那种,不像楼主的这么薄

网友:
1、工件的圆角太小,棱边对吊带的磨损会很大,影响吊带的使用寿命;2、工件的起吊中心选择不正确,起吊时,工件会发生偏斜和滑动,工作危险隐患太大;3、工件的重量要明确,照图片的起吊方式吊带要进行绑扎固定,棱边处要垫加高摩擦系数的防护垫,但绝不能使用钢板或是塑料材料,做防滑处理且吊带要长,起吊时要慢且平稳,切忌急升、急停和摇摆,起吊工作区要清场杜绝人员随意走动,

网友:
我看了上面的操作,确实很危险,容易威胁到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请注意操作!

网友:
不能加几个吊环吗?

网友:
如楼主图 这样掉可还可以但吊带整齐下比较好  1 重心在俩吊带中间,而且有木板过渡不会打滑;2吊带放在凹处 有个好处 起重机遇到情况急停时 东西不容易掉
至于如何判断锐角什么的 1、用一段时间看看吊带是不是出现明显磨损  2、 自己大概算下  重力/接触面积《吊带材料的受力极限 *安全系数

网友F:
看着楼主的帖子,想起应该可以说是正反面的故事。

破叉车从卡车上搬下来一吨多的开式冲床,反正冲床滑下来了。

愣是有傻小子想跑过去用人类的身躯撑住那玩意儿。

幸好我练过小几年打人的花架子小伎俩,把那小子狠狠地踹出去了。

呵呵,没工伤什么事儿了。敢跟我要钱?我再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楼主的帖子,想起应该可以说是正反面的故事。

破叉车从卡车上搬下来一吨多的开式冲床,反正冲床滑下 ...

不算工伤,但可以算治安斗殴吧?

网友(点评):
我保了他的命,他还找我麻烦的话,那我只能让他回到我没踹他的那个结果,没别的选择。

网友:
主要是怕吊带滑动吧。前后两个面是不是都有凹坑啊?如果有,深度也够的话,可以做四个U形叉结构,楔入四个凹坑中,就可以防滑了。

网友:
严禁这种不安全的吊运方式

网友:
吊装有规范的不用说了。说说现场吧
这个如果是临时吊装, 没法做吊具, 是不能这样用两根绳子的, 必须用一根长绳, 俗称 嘞死狗 的方法穿绳。才可以。

网友:
前面说的都很对了,有标准

网友:
用木箱撒!

网友:
反正一看着就是不行

网友:
重型模具上我看到会在四周追加螺纹孔。用于安装模具吊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