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曲面如何展平

楼主(2016-05-21):
各位大侠,谁知道这个曲面怎么展平,急!急!

楼主:
附件有图档,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需在钣金模块做才可。

网友A:
那些安装孔是弯前加工还是弯后加工的?

网友:
用钣金画,然后做基准面切除,异形孔,再展开

网友:
插入,特征,弯曲,弯曲选项
弯曲的开始面、结束面、固定中心、弯曲角度

网友(点评):
这个不行,整的是变形的

网友:
用插件logopress3,自动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安装孔是弯前加工还是弯后加工的?

按照钣金一般加工方法,先肯定加工后折弯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钣金,明明是冲压件,所以就别费心思展开了,你展开尺寸车间也不会用这个数据去下料的。

网友(点评):
我刚做了个类似的零件,厚钢板卷的,还要打孔焊接,外协做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就不是钣金,明明是冲压件,所以就别费心思展开了,你展开尺寸车间也不会用这个数据去下料的。

我先用CNC加工,后面再折弯成型,必须要展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