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约束回转体角度

楼主(2016-05-21):
请教下各位,我做一个装配体,由两个回转体组成,现在两零件能围绕轴线旋转,请问下怎样才能让它们固定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不动,谢谢

网友A:
选择配合关系啊,共面,同轴,平行等……看你零件上的配合选择相应的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图片中的两条构造线分别属于两个工件,配合后他们在同一个平面内,直接点重合就ok了,然后隐藏草图;两个工件配合后能接触或者共面的画个直线草图,再到装配体中重合,隐藏草图就行了

网友:
简单一点直接把他们做成一个子装配体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配合关系啊,共面,同轴,平行等……看你零件上的配合选择相应的关系就可以了

我是要蓝色的那个零件与外面圆筒保持一定的角度,不让蓝色的工件旋转啊,差一个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蓝色的那个零件与外面圆筒保持一定的角度,不让蓝色的工件旋转啊,差一个约束

不会找个基准面约束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找个基准面约束一下吗?

做了个基准面,选择了两个孔对称,算是解决了,谢谢,以后还得多学习哈,向大神们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