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万向轮要做成偏心的

楼主(2016-05-21):
为什么万向轮要做成偏心的,不偏心就不能转向吗?
那万向球,也就是牛眼台不是也能转向吗?

网友:
为了在行驶中保持轮子的方向跟前进方向一致,这样可以更省力。 专业的词汇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当同心的时候,如果沿着轮子轴线方向前进会怎么样?

网友A:
你图都出来了,如果在中心,有偏转的力矩没?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都出来了,如果在中心,有偏转的力矩没?怎么转?

那万向球,也就是牛眼台就转不了啦?

网友(点评):
牛眼是转球心转动,万向轮能绕轴做空间万向转动吗?

网友B:
偏心轮      要转向 就要加转向外力
“同心轮”  不要转向外力就可以任意转向    试想下  推这样的小车 不好走直线 车子老会左右摇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轮      要转向 就要加转向外力
“同心轮”  不要转向外力就可以任意转向    试想下  推这样的小车  ...

恩,说的有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偏心越多,转向用的力就要越大吧

网友(点评):
你正好说反了

网友C:
偏心距越大转向力矩越大,转向越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距越大转向力矩越大,转向越省力

不对!偏心距为零的很费力吗?比如万向球

网友(点评):
那是两种思路。轮子直径大,材料弹性好,路面适应性好,但是转向不够灵活,所以··。万向球直径小,多为金属球,你认真想想存在的缺点

网友(点评):
为何装万向轮的椅车不装万向球?

网友(点评):
万向球在你直行时能跑直线吗?你用用力把持着才行,看看自行车前轮、汽车前轮,走直线时有自动回正的能力,因为歪了之后会产生反响的力矩。

网友:
因为下面的是一个轮子,在平面上移动时的方向只有一个(运动需求),而万向球的球面与平面接触点是可以在平面内任意移动的。所以加偏心,偏心和轮子配合才能任意方向移动。

网友:
为何只坐而言却不动手推推椅子来回试试,以关爱的眼神看看轮子如何转向

网友: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万向球,也就是牛眼台就转不了啦?

万向球可以“横着转”

轮子只能绕着轴线转,不能横着转,轮子偏心布置,是故意让其变得不稳定。

偏心产生的摩擦力矩,会迫使轮子平面与行走方向一致。

如果轮子在竖直转轴之前,行走时“铰接杆”是受压,它会发生失稳,转过去变成受拉,轮子转换到竖直转轴之后,由压杆变成拉杆。

网友(点评):
这样解释已很清楚了。

网友:
有个力矩

网友:
楼主做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偏心转向更省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万向球,也就是牛眼台就转不了啦?

我都知道,牛眼的回转体是球体,而你说的那个东西属于圆柱

网友:
小车的工况不是单一的,分析是要讲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罗列出来逐一考虑。地面的清洁度、平整度与台面相同时还好说,否则那个球粘了污染物会将球黏住。

网友:
万向球!

你再细分析一下你说得最多的“万向球”在转动的时候的受力情况!

万向球转动时:在转动的时候的受力情况!
万向球转动时:在转动的时候的受力情况!
万向球转动时:在转动的时候的受力情况!
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万向球转动一样需要转动扭矩的! 受力点不是垂直方向球的正中心,是在转球支架与球水平方向最大处!

网友:
轮子外圈可以是聚氨酯,橡胶等等,万象球只有金属的,避震不好,地面还会磨坏大球,内部的小滚珠也会跟着坏。

网友:
为了前进时,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说的有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偏心越多,转向用的力就要越大吧

偏心越大,肯定越吃力啊。不偏心,你不用力它都会到处转,不好控制。

网友:
方便转向

网友(2016-09-01):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万向球,也就是牛眼台就转不了啦?

牛眼的轴向和万向轮不一样

网友:
不偏心怎么转弯啊

网友(2017-09-08):
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个是为啥

网友:
当轮子的方向和行进方向不一致时,车架会给轮子一个转向力矩,促使轮子和行进方向一致。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如果偏心距为零,那么当你的轮子和行进方向正好垂直时,你怎么让他动呢,晃动车架吗

网友(2017-11-10):
就是力矩的问题!!

网友(2021-12-11):
没有偏心,就不会产生调整方向的力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