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一个刷子的零件图

楼主(2016-05-21):
主要是上面的刷毛怎么表示出来,有经验的大神请带我飞一段,谢谢

网友:
你想你电脑死机你就一条一条的画。不想死机就示意一下。

网友A:
满意了吗?死机了

网友:
刷毛材料,直径,露出高度,底孔分布尺寸,ok

网友B:
首先你这是什么样的刷子,零件图是2维还是3维。二维的话,成品刷子么?外面有的是,你出图纸也不一定有匹配的。是要自己做么?就像4L说的,图纸其他部位该怎么表示怎么表示,刷毛部分画个草图,备注清楚,不清楚可以与车间沟通;出图纸外协做?和自己做一样,和外协厂沟通好。。。三维的话直接表示一下就好,不行刷毛就单独画一个,单独配色贴图,你要非一根根的画那也行。。。只要你电脑能飞起来

网友:
画个示意图就行了,只要人家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是什么样的刷子,零件图是2维还是3维。二维的话,成品刷子么?外面有的是,你出图纸也不一定有匹配 ...

ok,多谢,只能大概表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意了吗?死机了

。。。舍己为人,太感谢了,我试试画了,毛画的稀了些电脑还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