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数控车床,该从哪里开始?

楼主(2016-05-21):
我是个十足的新手,但是自从接触到这行后就爱上它了,现在想学数控,请问各位前辈该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找几本专业书系统的看看

网友A:
普通机床你做过吗,数控你想做哪个呢,数车,数铣,加工中心......楼主把自己的情况描述清楚了啊,基础不一样情况也不同

楼主:
普车会一点点,能拉个毛坯吧,做的都是304.
想学数控车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机床你做过吗,数控你想做哪个呢,数车,数铣,加工中心......楼主把自己的情况描述清楚了啊,基础不一 ...

普车会一点点,能拉个毛坯吧,做的都是304.
想学数控车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车会一点点,能拉个毛坯吧,做的都是304.
想学数控车床啊

数洗,一般看书没实践没什么作用,要书本配合操作会比较快。
虽然也没什么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机床你做过吗,数控你想做哪个呢,数车,数铣,加工中心......楼主把自己的情况描述清楚了啊,基础不一 ...

初中毕业可以学什么?

网友C:
普车会学数控车床很快的啊!(你最熟悉的加工零件)你把普车加工过程每一步分开列出来,再把相同零件数控加工程序与你列的普车步数相对照就很容易理解了!
一,普车启动,转速为挡位控制;(数控)M03(正转启动)S800(转速)T0101(第一把刀);
二,普车加工先把小拖板摇到外径80mm处,大拖板摇到工件附近5mm处,工件外径75;(数控)G00(空走刀) X80(外径80mm) Z5(刀距工件5mm);
三,普车小拖板摇到工件外径70mm处;(数控)G00(空走刀) X70 (外径70mm)M08(水泵开);
四,普车自动走刀速度0.1mm车外径70,长度50;(数控)G01(自动走刀)Z-50(车长度50mm) F0.1(走刀速度0.1mm)(程序前加G98走刀速度同普车相同)
五,普车自动走刀停止,小拖板往后退出工件到外径80mm处;(数控)X80(第一把刀往后退至外径80mm处);
六,普车大拖板摇往尾座方向离工件200mm处;(数控)G00(空走刀)Z200(刀离工件200mm) M09(i水泵关);
七,普车停车;(数控)M05(夹头停止转动)
                      (数控)M30(程序自动返回开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车会一点点,能拉个毛坯吧,做的都是304.
想学数控车床啊

你可以买本数控车床编程的书,把书上的练习都自己尝试着编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初中毕业可以学什么?

这和学历有啥关系呢,只要你肯学,什么不能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车会学数控车床很快的啊!(你最熟悉的加工零件)你把普车加工过程每一步分开列出来,再把相同零件数控加 ...

受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本数控车床编程的书,把书上的练习都自己尝试着编一遍

有没有啥推荐的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啥推荐的书呢?

数控车工编程与操作这样的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感谢

你要先理解普车与数控的相同之处才能更快的学会编程:
要是光看书是很难学进去的,普车与数控的相同之处懂了再看书后才更容易理解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学历有啥关系呢,只要你肯学,什么不能学呢

太绝对了,也有难易程度,初中学历说明数学不好,学起来肯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