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滚筒使用疑问

楼主(2016-05-21):
现在在设计一款输送带,想要用电动滚筒,一天差不多工作12小时,载重15KG左右,请问大侠们有没有用过类似的电动滚筒,电动滚筒能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使用吗,

网友A:
造价较高,如不是一定需要建议改用普通滚筒,挂链轮,链条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价较高,如不是一定需要建议改用普通滚筒,挂链轮,链条传动

因为是伸缩输送,空间受限,所以想用电动,但是缺少对这方面的了解,朋友 有什么资料可提供吗

网友B:
一根电滚筒加皮带带动无动力筒,减少滚筒间距。负重15KG,24小时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电滚筒加皮带带动无动力筒,减少滚筒间距。负重15KG,24小时都没问题

24小时??散热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电滚筒加皮带带动无动力筒,减少滚筒间距。负重15KG,24小时都没问题

朋友有实例的吗,

网友C:
找德马铃木,你这样的要求,电动滚筒+驱动电路板,带总线通讯,加起来都不到3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德马铃木,你这样的要求,电动滚筒+驱动电路板,带总线通讯,加起来都不到3000元。

网友:
有 给你张照片

楼主:
谢谢,朋友,你这设备负重多少?两条电动滚筒中间隔几条无动力滚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你这设备负重多少?两条电动滚筒中间隔几条无动力滚筒?

负重40公斤,两条电动滚筒中间隔几条无动力滚筒有你的负重和电滚筒功率决定,我的是60W,直径57,长度550,带5-6根无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小时??散热没问题吗

不断起停的 有不是一直运转 没物料的时候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断起停的 有不是一直运转 没物料的时候不工作

朋友,你那是什么设备?我的要连续工作4小时才有得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那是什么设备?我的要连续工作4小时才有得停的,

生产线拆垛码垛周转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线拆垛码垛周转箱的

网友(2023-04-03):
您好,我司东莞卓蓝专做电动滚筒的,有需要可与我咨询,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