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转轮

楼主(2016-05-21):
控制两个万向轮同步同向转动,当一个处于最外处时,另一轮在小车最里面,只要这个状态不碰机台,就行,在两万向轮回转体上靠近底座间加装链轮,链轮固定在回转体上,链条套上,就能同时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十年磨刀

网友A:
小车的万向轮?这俩同步了没问题吗?拐弯时推着更费劲了吧。。。转速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才对吧。。。

我又瞎猜猜错用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车的万向轮?这俩同步了没问题吗?拐弯时推着更费劲了吧。。。转速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才对吧。。。

我 ...

你可以推一下转轮座椅,看那五个万向轮是否基本同步同向,这才是用力最小的情况,如果不同步,势必与地面有相对滑移,费劲。

网友(点评):
小车和椅子,移动方式不同的吧。除非小车也是全部装的万向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