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电动床五功能升降

楼主(2016-05-21):
各位高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有点太简略了,帮顶

网友A:
    你做产品设计 不是先有结构简图 分析完了   在三维的?   难道也不管机构可行性直接就三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产品设计 不是先有结构简图 分析完了   在三维的?   难道也不管机构可行性直接就三维啊?

结构简图没有问题的 ,在实验的时候出现情况。看了分析数据没有错,现在好茫然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