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螺纹,用机夹刀片车起来有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1):
304材质 3M螺纹 外径185 ,用机夹刀片车起来有毛刺  ,是用6180普车车起来的  。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 谢谢。

楼主:
外径-0.2 了

网友A:
改用硬质合金手工磨刀,高速车削。

网友B:
加大前角可能会好一些,(注意刀尖强度,合理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硬质合金手工磨刀,高速车削。

要求光洁度 6.3  退刀曹才4个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前角可能会好一些,(注意刀尖强度,合理选择)

你的意思是用手工磨刀会好点吗

网友:
改用高速钢手工磨刀,后角小,前角大,刀刃要锋利,两个面分开车,吃刀0.02,转速小于40。

网友C:
外径留余量十丝左右,螺纹车好后再用割刀走一刀把十丝车掉就没毛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径留余量十丝左右,螺纹车好后再用割刀走一刀把十丝车掉就没毛刺了!

谢谢 我试试

是不是M3机夹刀没有修光刀

网友:
304材质太绵,用机夹刀车,粗糙度这些提不起来。
自己磨刀子,会锋利些,刃口修好。多备两把。

网友:
专用刀具他有修边的功能  18牙就买对应的螺纹刀头 1.5的就买1.5的刀头,通用的不好没这个功能

网友:
% @" x, T- J  N) c& R谢谢楼主为论坛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