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里如何把底板上画的线条被与其相交的实体覆盖掉相交的部份

楼主(2016-05-21):
在CAD里如何把底板上画的线条被与其相交的实体覆盖掉相交的部份,如图红色箭头所示,这个图我是用UG导出来的,是不是要用UG那设置啊还是在CAD里有设置。

网友A:
第一句话我读了3遍都读不通顺。

网友B:
图层下移?

网友C:
选中剪切符号以后,把与底线相交的实体线条先点选中,点选要覆盖的线条就消失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我读了3遍都读不通顺。

额,我语文不好,不要见怪哈,呵呵,意思就是说要按照常理,我发的图上的底板的线条要被底板上的实体板给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剪切符号以后,把与底线相交的实体线条先点选中,点选要覆盖的线条就消失了了。

哦,这样还是不得啊,我是要把底板的线条和底板上实体板相交的那线条修剪掉,其实挨个修剪是可以的,但是我的底板上那么多线条是与底板上实体是相交的,这样做会很麻烦,我就是想问CAD能不能有个命令什么的可以快速的把那相交的部分覆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层下移?

哦,这样好像还是达不到目的,我是要把底板的线条和底板上实体板相交的那线条修剪掉,其实挨个修剪是可以的,但是我的底板上那么多线条是与底板上实体是相交的,这样做会很麻烦,我就是想问CAD能不能有个命令什么的可以快速的把那相交的部分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