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焊接件,振刀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21):
在做焊接件的时候钻孔或者铣孔都效率低下,而且有振刀现象,改用单刃镗刀开粗,会好点吗

网友:
把麻花钻磨成钻薄铁皮用的三尖两刃钻。

网友:
焊后退火

网友:
如果可以加一些辅助支撑,增加被加工面的刚性,可以起一定效果。

网友:
可以试一下,退火在加工。

网友:
原因很多,刀具钢性,切削参数,刀具大小,切削量都有关系。
工艺决定效果。

网友:
就算没有图纸,也总得有张产品照片吧,这样别人怎么猜呀?

网友:
如果是钻孔或铣孔的话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进给速度和吃刀量。
个别的要考虑刀具材质、刀具大小都有关系,有时候甚至连切削液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