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使曲面暴力转换成实体

楼主(2016-05-21):
需要做一个零件三维,该零件非常复杂,重新开始画非常耗时间和精力,目前已有的三维不是实体而是曲面(需要的是该零件实体化),并且部分曲面破损缺失,报错严重。现在近可能的把缺失的面补回去,由于该零件三维曲面有上千个之多,靠手工很难完全补齐,总有漏掉一些非常小的面,或者有些面之间有间隙或者产生干涉。由于曲面连接处有缺陷很难避免,使用曲面缝合生成实体失败。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使曲面生成实体(在三维曲面有错误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实体生成,造成实体有些变化也可以接受)。有没有高手大侠给出建议,连夜急求。

楼主:
目前用的是SOLIDWORKS软件,各位大侠如果认为UG或者PROE能解决该问题也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估计就是想把IGS格式转换为实体

网友:
proe的曲面造型功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平时sw搞不定的破面都是用proe修补的

网友:
增大缝合公差

网友(点评):
俺也是这么干的,不过时灵时不灵。看具体破面情况。破面大的还是要手工找出来缝缝补补

网友:
先用PRO自动修补一下。其余的在用UG补一下会快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想把IGS格式转换为实体

是的,水平不足,破损太多了,试过多次,补不起来

网友:
有个专业的破面修补工具,我没用过,好像是**tool,具体软件名称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