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点焊接螺母或者螺柱,如何测量联接焊缝强度或扭力值

楼主(2016-05-21):
在汽车焊接中,经常采用一下的两种工艺,请教高手,以下2中情况,如何检测螺柱或者螺母与焊接件之间的焊缝强度以及扭力值。

网友:
扭力扳手。

网友:
嘿嘿,年初的时候做过第二张图的方案,报价高了甲方不干,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你采用的话做完了要反馈哦。中间用了扭力限制器,网上找的供应商,他们说的重复误差在3%左右。

网友A(2016-07-06):
想请教一下楼主,焊接螺母时怎么定位固定螺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焊接螺母时怎么定位固定螺母呢?

这个很好定位呀,分上电极和下电极呀,下电极是个圆柱销,刚好可以通过螺母中心,先放焊接件,然后放上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好定位呀,分上电极和下电极呀,下电极是个圆柱销,刚好可以通过螺母中心,先放焊接件,然后放上螺 ...

我也考虑用圆柱销定位,担心点焊时螺母与母体会产生太大间隙。

网友:
去买一个侧扭力的扳手,用客户需要的扭力去板,就能知道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