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键槽短了1mm多!原因何在?

楼主(2016-05-22):
在同一批大约110多根转轴中,检查发现有三根键槽短了1mm。键槽是用数控铣床加工的,一次装夹8根。发现键槽短了,于是我量了下轴伸长度和转轴总长,发现恰巧也是短了大约1mm!按道理程序没编错,机床也没问题,不应该出现问题。
目前怀疑是装夹不紧,加工过程移动!具体原因,还望社区大神帮忙!

网友A:
你的对刀基准在哪里?会不会问题出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对刀基准在哪里?会不会问题出在这?

对刀基准点在轴伸端面上,将八根轴往前推,端面对齐,然后对刀对一根。

网友B:
110根3根不合格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压板压的不紧移位了。

网友C:
你没说用的双刃刀还是三刃刀。

网友D:
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的受力是相当大的。根据楼主的装夹方式,个人推断原因是那三根轴装夹不够紧,加工过程中发生了滑移。

网友E:
看图片中是以轴两端台阶做为定位,压板压紧的固定方式;
加工分析:
一,数控程序没问题,要变一起变,不存在少数行程突变:
二,与轴的总长也没关系,图中键槽是不到头的,总长变化只影响键槽的位置度不影响槽的长度:
三,两台阶尺寸误差1mm,并且定位点是在下刀方向的右台阶面上。下刀后往左一台阶面方向铣,压板压力不均导致轴受力后往铣的方向
窜动1mm后顶住另一定位面而产生的槽长少了1mm;
解决办法:
装夹时全部轴的左台阶一定要靠住定位板。这样铣刀往左铣才不会轴向窜动,尺寸也能百分百保证了;

网友F:
楼主你好:
      单说说夹具吧,有几点请教:
      1、夹紧点在两定位点的中间,轴会发生挠曲。有结合加工要求判定是否可接收吗?
      2、以螺纹紧固产生夹持力,有无扭力的要求呢?
      3、请问有无考虑8根轴的夹持力的分配?轴的各段外径都是有公差的。
      4、零件装夹前,有清理夹具的工序吗?
      5、该夹具没有轴向定位的,那么对一组8跟轴在装夹时轴向定位的工装是怎样的呢?
      以上,谢谢!

网友G:
定位是用台阶端面卡住定位的?看图上轴在压不紧有向后跑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根3根不合格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压板压的不紧移位了。

可是为什么恰好轴伸短了1mm,总长短了1mm?这两点比较困惑,轴间距没问题啊

网友H:
这样的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装夹问题一个就是前一道工序的问题。好好测量测量再试一试夹具。加工过程中夹具位移是常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说用的双刃刀还是三刃刀。

这个会有影响吗,我用的双刃刀

网友(点评):
有影响。三刃刀铣键槽有进给方向的力,且槽宽总比刀直径大,尺寸且不能确定。

网友(点评):
目前我用双刃刀铣出的键槽,如果是新刀,前十多根键槽宽度都偏大,而铣一段时间,铣刀磨损了,宽度就会合格了。这个有办法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装夹问题一个就是前一道工序的问题。好好测量测量再试一试夹具。加工过程中 ...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位是用台阶端面卡住定位的?看图上轴在压不紧有向后跑的趋势

对的,是靠铁心档过渡段的台阶面定位,不3根过出问题的轴都是(很巧)图上左边的压板下铣出来的(根据键槽下刀点判定的),而我加工时是将所有轴都往右靠齐,好像理论上不会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根3根不合格不会是程序的问题,压板压的不紧移位了。

大侠好,加工键槽时是靠铁心档过渡段的台阶面定位,不3根过出问题的轴都是(很巧)图上左边的压板下铣出来的(根据键槽下刀点判定的),而我加工时是将所有轴都往右靠齐,好像理论上不会跑啊?,右边压板下的轴确实有会移位的可能,这个我要改,谢谢大侠。
另外我那三根轴,键槽到轴伸端面的距离都为5没问题(我们工艺要求也是这个值),可是测量轴伸长度时,发现少了1mm,总长同时也短了1mm(这个是下料那机器出了问题)。我就纳闷,键槽短了,为什么同时那两个尺寸也刚好短了,是不是存在某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中是以轴两端台阶做为定位,压板压紧的固定方式;
加工分析:
一,数控程序没问题,要变一起变,不 ...

大侠好,1、定位和固定方式和您说的一样。2、3根有问题的轴键槽到轴伸端面的距离都为5没问题(我们技术要求也是这个值)。3、理论来说,好像确实和轴的总长没有关系,可是我就纳闷,键槽短了,为什么同时总长和轴伸尺寸也刚好短了1mm,是不是存在某种联系?4、测量了轴肩距,尺寸都没问题,加工键槽时是靠铁心档过渡段的台阶面定位,不3根过出问题的轴都是(很巧)图上左边的压板下铣出来的(根据键槽下刀点判定的),而我加工时是将所有轴都往右靠齐,下刀点从左往右,好像理论上不会跑啊?

网友(点评):
看起来下刀之前,轴就已经向左跑了1 mm左右;随着走刀,轴又产生轴向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的受力是相当大的。根据楼主的装夹方式,个人推断原因是那三根轴装夹不够紧,加工过程中发 ...

压板的压紧是采用总体往下,再单根压紧的方式,您仔细看看图,每根都有各自用弹簧压头压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是靠铁心档过渡段的台阶面定位,不3根过出问题的轴都是(很巧)图上左边的压板下铣出来的(根据键 ...

试试把屁股顶死,固定加工一批看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把屁股顶死,固定加工一批看还有没有

目前也只是个别出现,大侠说的“屁股顶死”意思可是将左压板下的轴往右边V型块靠紧的意思?

网友(点评):
不是大侠。嗯,顶死排除下是不是铣槽的时候跑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单说说夹具吧,有几点请教:
      1、夹紧点在两定位点的中间,轴会发生挠曲。有结合 ...

1,夹紧点在两定位点的中间,轴会发生挠曲。有结合加工要求判定是否可接收吗?
(左右轴承位用V型块定位,中部铁芯档压紧,理论上挠度较小,实际可接受)
2、以螺纹紧固产生夹持力,有无扭力的要求呢?
(操作者基本是将螺纹旋死,目前无扭力要求)
3、请问有无考虑8根轴的夹持力的分配?轴的各段外径都是有公差的。
(压板是分别对每根轴进行压紧,注意看压板的细节没(每个往下延伸一个小压板,弹簧压紧),所以这个没大问题。
4、零件装夹前,有清理夹具的工序吗?
(有的,每个工序配有气枪,会清理)
5.该夹具没有轴向定位的,那么对一组8跟轴在装夹时轴向定位的工装是怎样的呢?
(轴向定位有的,对左边一组轴而言,是全部往往右推,靠轴的台阶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夹紧点在两定位点的中间,轴会发生挠曲。有结合加工要求判定是否可接收吗?
(左右轴承位用V型块定位 ...

楼主,你好:
      1、轴的长度和键槽长度二者没有关联。键槽长度由铣键槽工序决定,即便是轴长超差,定位错误,只要夹紧良好对键槽的长度都没有影响;
          (但会影响到槽的位置度,不必细表;怀疑除此3件,还有轴长超差的,这是前面工序的问题)
      2、既有排除机加程序,那么疑点就在夹紧的效果了;如你所回复,就夹紧方面均为理论的内容,请问有实际计算或测量过吗?
           1)螺丝残余预紧力分配给8根轴作为径向夹紧力,该力有多大?(实话说,没有看出来你说的弹簧,此处姑且认为平均分配好了)
          2)以径向夹紧力产生的摩擦力作为轴向夹紧力,该力有多大?(要考虑有切削液哟)
      3、关键来了,对该螺母没有明确扭力,只是以“旋死”作为要求:
           1)“旋死”不代表达到扭力要求啊。
           2)需知人员体能,人员情绪等均会影响到“旋死”的扭力。

      以上,供参考。谢谢!

网友:
这样装夹是不是欠定位啊?水平方向还有自由度

补充内容 (2016-5-25 16:00):
夹紧是为了平衡切削力,而切削力好像和夹紧力垂直了,好像没起到夹紧应有的作用

网友(2016-07-01):
加工之前做个记号,加工后看记号位置变了没有,有可能是夹不紧,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