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小的牛眼?

楼主(2016-05-22):
我知道的最小的牛眼(万向滚珠)是米思米的 BCHL5,其滚珠直径是4mm。
有没有更小的呢?
要求是全钢结构的。
谢谢!

网友A:
圆珠笔算吗?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算是。 打个孔后将笔头倒插入,就是如假包换的牛眼功能。

网友:
可以做到,可能要定制

网友:
难找的话,试试端面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圆珠笔算吗?

牛眼轴承除了露在外面那只牛眼,内部还有很多小钢珠啊,它是个滚动摩擦.
圆珠笔芯那只牛眼是靠墨水润滑的,要是没墨水就滚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眼轴承除了露在外面那只牛眼,内部还有很多小钢珠啊,它是个滚动摩擦.
圆珠笔芯那只牛眼是靠墨水润滑的, ...

圆珠笔的制造技术是不是也很难,听说国内还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