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上有哪些像抽屉轨道一样的重载轨道

楼主(2016-05-22):
请教各位前辈!
我们的设备有一个模块需要完整的抽出来做日常保养和检查,
想做成像抽屉轨道那样能够完全伸出来且不占空间的方式,

但是这个模块有1.2*1.5米的大小,重量接近80kg,每次需要完全拉出,用普通的抽屉轨道肯定是不行,
所以想像各位请教一下,有没有工业专用的,能承重的这种抽屉轨道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重载滑轨,和木工上用的结构 是一样的,只是承载加大。

网友A:
NADELLA 纳德拉 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DELLA 纳德拉 滑道

不错的推荐

网友:
低副结构,油缸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DELLA 纳德拉 滑道

严重感谢这位大哥!这个太好用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DELLA 纳德拉 滑道

求推荐一家国内的靠谱代理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一家国内的靠谱代理商

还有一个叫Rollon 罗隆的,也有类似产品

你可以百度 NADELLA、Rollon 我没和它们的国内代理商接触过

网友(2020-11-24):
还可以找SAIBO导轨,国产,高强度型钢制,品质与NADELLA、rollom同等,价格相对低。联系人18112499394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