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在厂房天花板的龙门式双轨道坐标机器人改如何设计

楼主(2016-05-22):
我们要单独开辟一条生产线 至少4台机床,专门针对一某种产品的, 领导要求做一台简易的直角坐标机器人,精度不用太高,他的要求是龙门式双轨道,但不是立在地面上的,而是要吊在厂房天花板上,他说不能占用地面空间,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是把龙门立柱在地面上的,如果要是吊在天花板上,距离 肯定不够,所以特来请教,该如设计领导要求的支撑机构!多谢

网友A:
距离怎么会不够啊,在天花板上不是距离更高吗?你的轨道是放在厂房两边的柱子上还是天花板上呢,如果放天花板上肯定要做结构来支撑轨道啊

网友:
用过三坐标,但脑补不出来你们要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怎么会不够啊,在天花板上不是距离更高吗?你的轨道是放在厂房两边的柱子上还是天花板上呢,如果放天花 ...

他的意思是几根大柱子 一端接在天花板上 一端连着龙门横梁就像这张图一样 但是是要倒过来的!

网友:
吊在厂房天花板会不会要安全检查??????别做好要拆掉

网友:
这次天花板不寂寞了.

网友B:
所谓吊在天花板上,天花板其实也是支撑在地上。
领导说精度要求不高,你不要去听他的,那么高,又是浮动结构,上面偏一度下面差一寸。

网友C:
换个说法:以房顶为基础建立一个基础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安装机器人。理论上说,这个想法没有原则错误。现实问题是,这个基础平面的稳定性能否得到保证,机器人的移动质量(包括工件质量)多大?加速度多大?基准平面作为移动质量的基础,与地面不同之处在于,地面与移动质量的比值为无穷大,而这个基准做不到,倒吊在房顶,其质量受到房顶承载能力的限制,那么它的质量能否平衡移动质量加减速时的反作用力而不发生反向移动,吊架能提供什么水平的刚性。等等等等……问题不少,但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你们这位领导创新意识很强,可以给个赞。

网友D:
可以考虑将立柱与机床底座固定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将立柱与机床底座固定在一起

立柱与机床底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说法:以房顶为基础建立一个基础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安装机器人。理论上说,这个想法没有原则错误。现实 ...

毛坯重量在100kg 采用CT扫描床结构式设计 行走路径是循环式 不想用导轨了 考虑用轮式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磁悬浮!

网友E:
你们厂房是那种头一抬全是钢结构的那种吗?如果不是还是算了,成本高,还是像把车升起来那种落地的吧,占地也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厂房是那种头一抬全是钢结构的那种吗?如果不是还是算了,成本高,还是像把车升起来那种落地的吧,占地也不 ...

好吧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啊,厂房有梁的话就更好弄了,直接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吊在天花板上,天花板其实也是支撑在地上。
领导说精度要求不高,你不要去听他的,那么高,又是浮动结 ...

他这种用途应该斜点也没关系,只要把这几台机床的上下料动作完成就可以了,我做这个 20米,两头的误差3mm左右,其实就工作范围内的单点来说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0.5mm以内,打表来看基本上是20丝左右,毕竟传动要一定间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坯重量在100kg 采用CT扫描床结构式设计 行走路径是循环式 不想用导轨了 考虑用轮式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磁 ...

那么重的话,应该可以考虑助力机械手什么的,占地面积也很小,也蛮灵活的

网友G:
楼上的都想得太复杂了吧,不就是一个全自动天车嘛,可以借鉴天车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都想得太复杂了吧,不就是一个全自动天车嘛,可以借鉴天车的结构。

倒吊在天花板上 如果地震怎么办?

网友(点评):
如果你厂房顶部结构不能承受,必须考虑立柱,立柱可排布在不影响通行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啊,厂房有梁的话就更好弄了,直接搭,

如果是进行限元分析的话 关键在哪一步?

网友:
机器人系统集成,请联系我Q26856347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厂房是那种头一抬全是钢结构的那种吗?如果不是还是算了,成本高,还是像把车升起来那种落地的吧,占地也不 ...

能否把立柱搭在机床上表面呢?

网友:
不错呀,坐标系机器人,整个车间它全包了。集成度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把立柱搭在机床上表面呢?

可以呀,够稳就行

网友H:
首先你要设计这款机器,先搞清楚他的基本性能,如精度要达到多少,重量,安装放置,活动范围等等,然后根据的这这性能和要求,提出若干个能想到的方案,在对这些方案逐一评价,这样的放式做每个环节,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最终适合你的方案和设计结果-这也就是德国著名的普适设计理论,希望对你开发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设计这款机器,先搞清楚他的基本性能,如精度要达到多少,重量,安装放置,活动范围等等,然后根据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