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器奇数口不出油,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2):
分配器奇数口不出油,怎么解决?谢谢大神!在线等。

网友(2018-10-29):
虽然是两年前的帖子,但希望今后希望查论坛找到这个问题的人得到答案
在一个柱塞的两个出油口中间,会有一个一字头调节螺丝,一字头纵向(两端出油口的中垂线方向)则两侧的油腔为分离的,此为正常状态,两端出油口都出油。若需要将一端堵住,则需要将这个一字头调节螺丝旋转方向,一字头横向(指向两端出油口方向),此时两侧的油腔将连通起来,这样分配器才能正常工作。出油口为奇数是必须要注意这点,不然可能会造成分配器不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