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安装Electrical,出现没有SQL权限问题

楼主(2016-05-22):
用注册表导入序列号,装其他选项没问题,就装Electrical出现问题,如下:
弹出如下对话框:

指定的用户没有必要的权限
用户必须具有“创建任意数据库”的SQL权限。

指定的用户没有必要的权限
用户必须具有“更改任意登陆名”的SQL权限。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装,以管理员的身份。
对任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以管理员的身份。
对任何程序。

我现在的用户就是Administrator呀?

网友:
sp几啊?

网友(点评):
装过SP1,装了好多台机子,都没一点问题

网友B(2017-08-22):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无法解决?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12-20):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无法解决?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

很简单的。
底下那个选择创建新的数据库就好了。你用的系统十有八九之前转过solidworks,里面的旧数据库没有删除。不选择用旧的,选择重新创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