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材辊弯成型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22):
如下图所示:
现在的辊弯技术,能不能保证收口处没有直边段呀,目前我们辊弯完的筒段,开焊缝处一直有直边段,筒子短还可以整形,可是筒子长就不好整形了,请问大师,辊弯的直边段能解决吗,还是在辊弯工艺里是不可克服的,请大师指点。 @害怕伏枥 @老鹰 @2266998

网友:
焊后再辊弯校圆

可直接用四辊卷板机卷圆试试

网友:
你不太了解工艺,要先跟你厂子里面工艺科协商,看有什么设备,才能决定工艺,

我玩这些,是‘先压头’,把头部压到规定弧度,再卷,

没有压头机的,要留直边,滚完以后将直边切掉,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