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2mm阀孔与芯配合间隙在0.005~0.008mm之间,如何加工

楼主(2016-05-23):
量少,只有几十件,要达到微米级配合,如何经济可靠加工

网友A:
楼主准备用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准备用什么设备?

数控车、铣、三坐标测量机本公司就有,可以做粗加工,精加工希望联系协作。

网友:
阀芯外圆磨。孔:钻--->铰--->手工研磨。

网友(点评):
(孔:钻--->铰--->手工研磨)---这样阀芯要单配,互换性不好。

网友(点评):
看你怎么理解和操作“手工研磨”。

网友(点评):
(看你怎么理解和操作“手工研磨”)---从以前做阀的那里了解的情况是孔的一致性差,是否属实?大侠说一下尺寸公差和圆柱度公差能保证多少?。

网友(点评):
配合间隙0.005~0.008mm,没说轴公差,按12mm轴径,0.003mm公差说,IT3的精度等级,首先,很难找到设备直接加工出来,多半要靠手工,而且几十个件,从成本考虑,手工也适当,关键是有这个手艺。

网友(点评):
再说轴,如果轴的公查已经逼近0.003,只能配磨配装。正常工艺:按轴尺寸做研磨棒研孔。

网友:
孔是多少深度?
坐标磨加工有没有去咨询过价格?

网友(点评):
(孔是多少深度?)24深,前面还有46的台阶孔。总深70

网友(点评):
(坐标磨加工有没有去咨询过价格?)--价格问过,精度能达到多少。没加工过,心里没有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铣、三坐标测量机本公司就有,可以做粗加工,精加工希望联系协作。

没有精加工设备,就是外协的问题。离不开精磨等精密设备。价格是你们谈判的事。

网友:
坐标磨加工可以,qq2546540971

网友(点评):
好的,正在联系坐标磨

网友:
气动配磨,楼主去找609或704这些专做伺服阀的地方吧,你这个配合轻松达到

网友(点评):
谢谢,我联系一下看

网友:
这么小的间隙,油热了会卡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不急冷急热,应该不会。圆柱度要控制好

网友:
这个要求,只能磨了。

网友(2017-07-25):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