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振动问题

楼主(2016-05-23):
1.我厂刚进行振动侧脸实验,是个电机轴及轴承连接的普通结构,但由于厂内的条件限制,整体结构的底座没有使用膨胀螺栓固定,是平放在地面上的。
2.我测量了底座架子、轴承座、旋转轴等的三个方向的振动,测量单位为mm/s。
3.我查阅了GB/T6075等材料,里面有一些评价系统振动好坏的指标,但我有以下几点疑问:
1)这些标准中的界定范围都是以底座没有振动的条件下给出的轴承座的振动吗?
2)我能否把轴承座的振动数值减去底座的振动数值得出的结果和标准中比对?

网友:
1、不是
2、不可以

网友:
第一点,每种振动测定的条件,可以直接按照标准中的要求就行了。上面写得很明白
第二点,振动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底座的刚性会改变本体的振动,就像你说的,把综合的振动减去基础的振动,就等于本体的振动,这个是线性叠加的思维,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