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楼主(2016-05-23):
本帖分两个部分

一:如何在发帖中上传图片
二:如何在回帖中上传图片

如何在发帖中上传图片:
     1.在编辑帖子的窗口点击图片图标

2.在弹出窗口点击选择文件上传按钮

3.选中需要上传的图片(先保存在本地电脑

4.先用鼠标光标在帖子编辑窗口确定你想放置图片的位置再单击选中图片

5.将图片居中

6.上传效果

如果上传网络图片,直接复制网络图片地址至图示选择框即可

如何在回帖中上传图片:

1.点击右上角的高级模式

2.后续操作与发帖中上传图片相同

       如按照帖子中的方式上传图片仍未能正确显示,多半是图片格式的问题。此时请先打开图片,用qq截图重新保存。然后上传截图后的图片即可正常显示。

网友A(2021-06-02):
出不来这个添加图片的符号,就出来一个拼图一样的,点都没反应

网友:
我也是 是不是插件被禁止了

网友:
我的不能上传图片,也不能上传任何附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上传的那边是灰色的

网友(2021-08-08):
新人,初次听课,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神的付出

网友:
应该是浏览器的原因,我之前就遇到过,浏览器设置下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出不来这个添加图片的符号,就出来一个拼图一样的,点都没反应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