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带减速机该怎么设计轴?没回来不带输出轴瞬间不知所措了.......

楼主(2016-05-23):
(图片)

网友A:
这种涡轮蜗杆的减速器,一般都是孔输出的,轴输出也有。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是前端连上链轮或齿轮什么的中间传递类型的,当然轴输出比较好。

但是如果直接输出,轴输出就好很多了。

网友B:
你图片上的叫行星减速机,一般1:30以上带自锁功能,有出轴和不出轴的,方便你设计,一般不出轴的自己做根键槽轴就好了

网友(点评):
涡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
能不能有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涡轮蜗杆的减速器,一般都是孔输出的,轴输出也有。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是前端连上链轮或齿轮 ...

谢谢 直接解决了我两个困扰  图片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片上的叫行星减速机,一般1:30以上带自锁功能,有出轴和不出轴的,方便你设计,一般不出轴的自己做根键 ...

谢谢  还以为需要加什么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涡轮蜗杆的减速器,一般都是孔输出的,轴输出也有。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是前端连上链轮或齿轮 ...

直接输出的话 轴的长短有要求吗

网友(点评):
轴直径是一定的,算算键需要多长,应该就没问题 了

网友:
这种蜗轮蜗杆减速机都是标准件 输出轴可选 并且可以找商家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片上的叫行星减速机,一般1:30以上带自锁功能,有出轴和不出轴的,方便你设计,一般不出轴的自己做根键 ...

对的,是涡轮蜗杆减速机,我弄错了

网友:
自己做根轴啊,跟你后面的轴承座什么的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有轴有孔,这样减速头都有,看想怎样传动了

网友:
这样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