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的伸出长度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23):
同样的进气,但气缸的伸出长度相差这么多,什么原因啊,好调吗

网友A:
气缸行程是否一样?

一样的行程伸出相差应该不大。
实在不行,加油压缓冲器即可。慢慢的调伸出一致。

网友B:
一样的气,一样的缸?不是要求高精度的,差别不会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行程是否一样?

一样的行程伸出相差应该不大。

刚检查清楚了,是我们的维修工把进气出气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气,一样的缸?不是要求高精度的,差别不会太大的

恩,确实,原因为装反进出气了,现在恢复正常

网友(点评):
你们太搞笑了吧

网友:
这个帖子,绝对绝对应该放在机械乐园里面!!!

大家猜猜做完一个动作后,这俩气缸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两个气缸的伸出长度不一样,会是什么样的不一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