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UG编程该选什么工序类型

楼主(2016-05-23):
以前发过一个帖子没说清楚,我想用雕刻机雕刻板材,图中的黑色轮廓是毛坯,我想让刀具按蓝色线刀轨走,挖掉中间的腔,平面不用加工,中间去除的材料还能用。如果用UG编程的话选择什么工序类型啊

网友:
平面加工里的第4,5个,边界加工,选曲线

网友:
用固定轴命令里面有个曲面区域可以出螺旋下刀的程式,   或用等高命令走倾斜下刀也可以。

网友:
建议先打孔,然后孔里下刀,加工到底部根据材料类型留余量,然后把中间部分拿下来,这样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三位的回复,解决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