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螺纹的时候出现了下面错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05-23):
攻螺纹的时候出现了下面错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您的机器上装了MS-Office软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机器上装了MS-Office软件了吗?

安装了,昨天还可以用的,重启了下电脑,说找不到数据,目录下面我找了下有这个文件,陈老师,我安装的是office 2007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了,昨天还可以用的,重启了下电脑,说找不到数据,目录下面我找了下有这个文件,陈老师,我安装的 ...

不明白,头一次听说。也许重装一次Inv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