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4实体无材料属性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23):
我的Inventor2014实体无材料属性怎么解决,因为是公司的电脑,重新安装不方便,是否可以拷贝文件就能解决。

网友A:
材料的您自己添加才会有,否则按“水”处理。
可是您强调“实体”,是啥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的您自己添加才会有,否则按“水”处理。
可是您强调“实体”,是啥意思呢?

实体就是拉出来的立体图。
软件不是有自带的材料吗?我的好像是之前对软件更改过,可能把相关文件给删了。
这个问题是否能拷贝相关文件就能解决?

网友:
实体就是拉出来的立体图?【“实体”就是“图”,有趣的说法呀】
软件不是有自带的材料吗?【是呀,而且有许多中呢。说这个是啥意思?】
我的好像是之前对软件更改过?【您真的会修改Inventor的材料库?您确认?】
这个问题是否能拷贝相关文件就能解决?【不能】

网友:
有相应的选项,你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
英文不是太好的话,就不要用英文版了,人为的设置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