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立式铣床转卧式铣的头子

楼主(2016-05-23):
上次看到外面加工的铣床,就一个立式的,但要铣矩形花键要卧式的,他说有可以立式转卧式的接头,装在立式铣床上,可以变成卧式的?一直没找到过?不知道论坛上有大侠见过用过没?叫什么名字,某宝上买的到吗???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
楼主网搜下 万能铣床

网友:
角度头吧?

网友:
我们公司龙门镗铣床一般用的直角铣头来转换,我看也有躺床上适用的,铣床肯定也有,可以找附件厂家咨询。

网友:
角度头可以,也有刀柄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呀、我们有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呀、我们有做

这是环球的F43149 立卧等分分度头    他说的是类似卧式铣床加一个万能铣头    不过他要的是立式铣床加的铣头  这种好像有加工中心用的直角铣头,,,,,,楼主厂家哪里?

网友(点评):
这是卧铣上的立铣头,不是“立铣上的卧铣头”。机床附件里是没有“立铣上的卧铣头”这个东西的。

网友:
楼主要在铣床上制作矩形花键,是谁说“铣矩形花键要卧式的”?
立铣床主轴装根刀轴,装上三面刃片铣刀或角度片铣刀,分度头加分度头尾座,工件一夹一顶,就可以制作花键轴了。
分度一样分,不过是对刀方向转过90度而已。
立铣床主轴用刀轴装上三面刃片铣刀,其刚度比卧铣要好,制作花键轴只有比卧铣舒服。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第三四五刀,今天铣的,供小作坊看看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