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成型车刀刀片求助

楼主(2016-05-23):
求 适用于车削含镍铸铁的刀片 工件壁厚1.5-3mm  切削余量3MM 有断续切削情况 。刀片为WNMG型刀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完整信息,  无法判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完整信息,  无法判断 。

还需要什么信息呀

网友:
请参阅置顶的,提问帖子。

网友:
你应该说说你这个工件的具体信息,例如硬度,工件名称,加工部位,精度要求等信息,才能给你推荐适合的刀具啊

楼主:
工件为采油泵叶导轮,直径为80-140MM   长度为 30-120MM  材质为镍铸铁  圆采用的刀片为WNMG080404  和WNMG080408  硬度大概是140-180 具体的不清楚。切削时类似球墨铸铁,但是比球铁略软一些,铁屑是碎屑不怎么粘刀。

网友B:
你找NTK这品牌的刀片来测试、这品牌做铸铁做得非常出色、需要资料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NTK这品牌的刀片来测试、这品牌做铸铁做得非常出色、需要资料的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yuxuesha888@163.com

网友:
加工部位光洁度跟公差要求是多少?要求高的话可以试试CBN

楼主:
公差在0.25-0.3之间,光洁度0.8-1.6之间,薄壁就、工件壁厚1.5-3MM CBN的切削阻力大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