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力学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23):
这两天重温弹性力学,又把之前没解决的问题给想起来了,连着三四天自己没法给出解释,陷进黑洞自己出不来了,睡觉都不香了,现在求大侠抽醒。
极坐标下的应变问题,
图中的这个环向的应变,大侠们肯定都知道。现在就是前面"v/r”这部分应变问题。照本宣科,照书的方式理解没有问题。
但就我自己想,想出问题来了。位移函数vrθ的函数,a点的环向位移va=v(r,θ)d点的环向位移vd=vrθ+dθ),dv按第二个图。

这建立在位移函数的rθ的两个变量是没有变形前的坐标,在没有变形前a的坐标就是(r,θ)d点的坐标就是(rθ+dθ),两点的变化只有的变化。

难道是我认识出错误了,位移函数是变形后的坐标?既如此,dv应该是第三个图。

也是没有v/r项。

照书中理解,这个环向位移是坐标点v(r,θ)vr+uθ+dθ)俩点引起的弧长差,这两个坐标一个是变形前的圆盘a的坐标,一个是变形后的圆盘d点的坐标。

矛盾点是,单从函数v(r,θ)上说,无论rθ表示的是变形前圆盘定的坐标,还是变形后圆盘定的坐标,dv都没有v/r,除非一个是变形后的坐标一个是变形前的坐标。求大侠把我从牛角尖里拉出来。

补充内容 (2016-5-24 09:00):
发帖,错把u/r打成v/r。

补充内容 (2016-5-27 12:31):
纠结已经解决

网友:
照书中理解,这个环向位移是坐标点v(r,θ)和v(r+u,θ+dθ)俩点引起的弧长差,这两个坐标一个是变形前的圆盘a的坐标,一个是变形后的圆盘d点的坐标。

你这个就理解错误了,没弄懂书中意思。环向位移是v(r,θ)和v(r,θ+dθ)两点变形后的弧长差。

位移函数是变形后的坐标?这个你也理解错了,位移函数描述的是变形的大小,跟变形后的坐标没有关系,要有关系也是一个点变形后的坐标是原始坐标加上位移函数的值

网友(点评):
好,是原始坐标,就是打网格还没加载荷的时候。这个时候,a点坐标是(r,sita),d点是(r, Sita+d Sita),请写出a点处的位移函数偏导数,v(r,Sita+d Sita)-v(r,Sita)这是应变,从偏导数推出来,写一下是否有v/r?

网友(点评):
我没有说是变形后的坐标,只是我发现原始坐标推出来不对,就试着推一下变形后坐标的结果还是不对。好像大侠没看到我的矛盾点,书上的我理解。

网友(点评):
大侠,假设环向位移函数已经知道,自己写一下v(r+d Sita)和v(r,Sita)的两点的差值。是否有v/r?

网友:
两点的长度变化是dv,原始长度是rdθ,所以只有环向位移引起的应变为dv/rdθ,不知道楼主纠结的v/r,在哪里出现?

网友A:
如果是图上的v/r,这只是表示一个点的切向角度变化。跟切向应变不是一回事。因为rdθ=v

网友(点评):
看书,总的切向应变包括两部分u引起的部分:u/r(不好意思,ipad发帖,错把v打成u了);和v引起的部分就是偏导数部分。那这u/r部分,按照书的理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自己想的,v是r和θ的函数,而r和θ是原始

网友(点评):
坐标,a点坐标为(r,θ),d点坐标为(r,θ+dθ)。假设v函数已经知道,那么v(r,θ+dθ)-v(r,θ)就是环向增长量,这个只有偏导数部分,导出来的应变也只是书中的后半部分。而u/r部分就设计不到。

网友:
v/r只是表示每一个点的角度位移,就是说,每个点移动了多少度。v=2πr,说明一个点旋转了一周,楼主说过的 v/r”这部分应变问题,理解就错了,这不是应变。跟径向应变一样,要求的是两点变形前后的长度差,而不是一个点的位移,如果两个点同时位移为du,应变就是0。不要将位移和应变混为一谈。比如刚体位移,就没有应变。

网友(点评):
我错把u/r打成v/r了。看图片中,总的切向应变公式其中有u/r项,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图上的v/r,这只是表示一个点的切向角度变化。跟切向应变不是一回事。因为rdθ=v

u/r不是很好理解吗,只有径向位移u,则两点都沿着原来不变的角度移动u,则r就变成了r+u,这个时候,两点之间的弧长,不就是(r+u)dθ,而原来两点之间的弧长是rdθ,所以应变是两者之间的差值再除以rdθ,就是u/r

网友:
楼主要用物理场景来理解,有物理场景,能更好的理解数学推导过程。这个极坐标应变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你说的u/r。就想象是一个固定顶角(dθ)的三角形,而三角形的底边在向外移动的过程(就是u增大),是不是底边会不断拉长,应变不断增大

网友:
底边不断拉长,应变不断增大。就是切向应变不断增大。三角形的底边长就是切向的长

网友(点评):
大侠,书中的理解方式我非常的理解,这个可以不用讨论,现在是我自己的别的理解跟这个产生可冲突,大侠仔细看看下楼我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不是很好理解吗,只有径向位移u,则两点都沿着原来不变的角度移动u,则r就变成了r+u,这个时候,两点 ...

我知道按书理解可以理解,帖子中我也说明了,书中的理解方式清楚。
咱们换一个方式,环向位移V是关于r和θ的函数,r和θ是原始坐标(没有加载荷的时候)。经过平衡条件、边界条件、相容条件,我们可以把应力函数和位移函数都推导出来,关于r和θ的函数(注意,r和θ是原始坐标)。
假设环向位移函数V=v(r,θ),分别带入d点和a点的坐标,那么d点处的环向位移Vd=v(r,θ+dθ),a点处的环向位移Va=v(r,θ)。那么弧长ad的增长量δ=Vd-Va=v(r,θ+dθ)-v(r,θ),应变ε=δ/r
δ=Vd-Va=v(r,θ+dθ)-v(r,θ)=(v对θ的偏导数)*dθ(帖子中打不出来偏导数符号,我就暂时用Χ表示该偏导数)=Χ
那么总应变ε=Χ/r,其中并不包括u/r。
这是建立在r和θ原始坐标,假设位移函数V情况下,从偏导数定义推出来的。
因此,这个时候我就假设的把V看成是r和θ变形后的函数,这样推出来也不对。(帖子中的第二步)
若想包括u/r这一项,单独的从环向位移函数V的偏导数中我找不出来,我就试一下全微分,因此有了是v(r,θ)vr+uθ+dθ)两点的弧长差的想法,但是这个一个是变形前的坐标参照,一个是变形后的,肯定不对。这就是我现在的矛盾点,脑子绕在这里出不来了。
不知道大侠看懂我的矛盾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不是很好理解吗,只有径向位移u,则两点都沿着原来不变的角度移动u,则r就变成了r+u,这个时候,两点 ...

再补充一下,我们知道一个函数V=v(r,θ),这个函数表示的是位移,现在求a点(r,θ)和d点(r,θ+dθ)两点的位移,怎么求?带进去,分别是v(r,θ)和v(r,θ+dθ)
那这两点的函数之差(位移之差)怎么求?v(r,θ+dθ)-v(r,θ)=Χdθ。。。。。Χ表示v对θ的偏导数
这个位移之差是什么?变形量δ
应变ε=δ/rdθ=Χ/r。不包含u/r项。

这是在已知函数V的情况下

网友B:
看你的思维很混乱的说。
 分清什么是切应力什么是正应力。要明白分别由什么产生。径向位移产生的弧长变化对应的是周向切应力。而周向位移对应的弧长变化对应的是周向正应力。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思维很混乱的说。
分清什么是切应力什么是正应力。要明白分别由什么产生。径向位移产生的弧长变化 ...

零侠,位移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应变叠加来的,就切出来的圆盘上的一个微小块来说,径向应变是由径向正应力引起的,环向应变是由环向正应力引起的。我没有觉得我的思维混乱,就是按照弹性理论推出来的总的环向应变,和假设位移函数V已经存在推出来的环向应变差u/r项。上楼大侠说的好,结合物理场景有助于理解数学模型,但同理在不参考物理模型,单纯按数学模型推倒,两者的最终结果应该一样。现在,我的脑子中两个结果就差一项。
零侠,给俺解释一下最后一个图中总应变“u/r”这部分,按书中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按照9#和10#的方式理解就少了u/r这一部分?

网友(点评):
“切应变”大侠。我不知道你为啥看不到这个“切”字!切应变等于正应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按书理解可以理解,帖子中我也说明了,书中的理解方式清楚。
咱们换一个方式,环向位移V是关于r和 ...

因此有了是v(r,θ)vr+uθ+dθ)两点的弧长差的想法,但是这个一个是变形前的坐标参照,一个是变形后的,肯定不对。

这个不是这样的,都是变形前的坐标。是v(r,θ)vr+drθ+dθ)两点弧长差,r是自变量,u是因变量,不要搞混淆了,所以不是vr+uθ+dθ。u只是位移的大小,不是坐标值。

网友(点评):
d点原始坐标并不是r+dr,可以看书。现在探讨的是ad的弧长,而不是a点和c点之间的差,c点的原始坐标才是r+dr,你可以仔细看书。原始,a点和d点在一样的曲率圆内,怎么会出现不同的r坐标。

网友(点评):
我只所以用r+u,此时只是把他看出a点的径向位移,是一个数值,变形后c点的坐标就是r+u。这个暂不讨论。大侠,我就提两个问题看你是否同意。1.位移函数是关于坐标的函数;2.函数中的坐标是变形前也就是原始坐标

网友(点评):
如果同意,那就帮着解释一下9楼和10楼的问题。这个是我现在解释不通的。为什么按照a点和d点的坐标带入位移函数,结果只包含偏函数,而没有u/r?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侠,位移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应变叠加来的,就切出来的圆盘上的一个微小块来说,径向应变是由径向正应 ...

这样回复你吧。
1。V函数是周向位移,周向位移必然伴随夹角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部分切应变。
2。U函数是径向位移。径向位移不产生夹角变化,即不产生V变化。在极坐标系中,径向位移产生第二部分的切应变。
3。研究总切应变不可能只靠一个V函数解算。所以,我一直都搞不懂你为啥揪着个V不放,却一直不理U函数。
所以,我始终没有看到你说的矛盾点。你只考虑V影响,自然不会有u/r的相。

网友:
再回答你10楼的问题。
如果你10楼里的V函数是一个综合函数,不是分量函数(不是单纯的周向位移函数),如你写的 V=v(r,θ)。那么最终位移之后的a,d坐标会是r? 一定是r+u。

而如果你的V函数是分量函数,比如周向函数,那么V=v(θ)。跟r是毫无关系的。你这么写这个函数本身就有问题了。

这么说能否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回复你吧。
1。V函数是周向位移,周向位移必然伴随夹角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部分切应变。
2。U函 ...

零侠,感谢这么晚还回复我。
你和云侠说的意思是一样的,跟书上的解说方式一模一样,我都能看懂和理解。
首先是你假设的v只与sita角相关,与r不相关,用v(r,sita)表示有问题。我觉得没问题,v(r,sita)包含v(sita),若一种方法能够处理前者,那么必然能够处理后者。

网友(点评):
V跟什么有关,跟你选定的坐标系是直接联系的。

网友(点评):
极坐标系中,你的周向函数不可能含有r,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这就好像笛卡尔系里,你的分量函数X中不能写Y一样。

网友(点评):
说到这儿,我发现你的问题不是弹性力学本身的问题。是坐标系的数学问题。

网友(点评):
对,咱们暂时不管是笛卡尔还是极坐标或是其他,就针对这个极坐标来说,最后可以算出应力函数,同样也就能算出来v和u函数,就单从函数角度来说,v函数的自变量是不是只有r和sita?

网友(点评):
我前面回复的时候说了。要看你的V是综合函数还是分量函数。那完全是两个意思

网友(点评):
周向位移函数只是sita的一元函数?

网友(点评):
包含两个变量就一定是综合函数,a的坐标移动必然伴随二者的同时发生。包含一个变量就是分量函数,就只有一个参量改变。

网友(点评):
你觉得呢?大侠?极坐标表示是半径加旋转角。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一个综合函数只改变其中一个参量的方式求解分量函数的情况。但你这个题的涉及到两个参量的问题,所以,不能只变一个参量。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或者多说一句。常用坐标系中,几个分量之间一定存在垂直关系。以此保证各变量间的互不干涉。

网友(点评):
v函数是包含r和sita两个自变量的二元函数,而这个r和sita是什么时候的坐标?原始坐标,原始坐标a点和d点的半径坐标都是r,角度坐标相差dsita。这两个点原始坐标就只有角度坐标发生了变化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原始坐标?

网友(点评):
你考虑应变,用原始坐标。考虑位移必然不是原始坐标。

网友(点评):
加我q吧。6353325,验证是你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此有了是v(r,θ)和v(r+u,θ+dθ)两点的弧长差的想法,但是这个一个是变形前的坐标参照,一个是变形 ...

假设环向位移函数V=v(r,θ),分别带入d点和a点的坐标,那么d点处的环向位移Vd=v(r,θ+dθ),a点处的环向位移Va=v(r,θ)。那么弧长ad的增长量δ=Vd-Va=v(r,θ+dθ)-v(r,θ),应变ε=δ/r
δ=Vd-Va=v(r,θ+dθ)-v(r,θ)=(v对θ的偏导数)*dθ(帖子中打不出来偏导数符号,我就暂时用Χ表示该偏导数)=Χ
那么总应变ε=Χ/r,其中并不包括u/r。

楼主这个求的就不是总应变,你这个首先就嘉定了r是常量,而不是变量,这只是切向位移引起的应变。就好像是a和d点沿着半径为r 的圆弧移动(切向位移),实际的运动还包含径向位移(引起应变u/r)。楼主要有自变量和因变量思维。r和θ都是自变量,u和v是因变量。不要将u和搞混,如果你学过流体力学就更有物理场景的理解,所以原始坐标,就是做标记用的。流体中有些粒子就是自由迁移的,固体中的粒子还好,变形前后都是挨着在一起,移动到某一个点就是变形前某一个粒子的初始点,这是重叠的,不要搞混。关键是要变形前后,两个相同粒子之间的位移差,而不是同一个粒子变形前后的位移差。楼主的r+u就是同一个粒子从r移动了u。我暂且认为楼主是这样搞混的

网友(点评):
物理场景帮助理解数学模型,但是即使不借助物理模型推导出来的数学模型也应该与此一致。

网友A:
数学推导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学推导过程

网友(点评):
首先,v(r,sita)是a点的环向位移,r dsita 是ad段的原始弧长,你确定相等?第二v(r+dr,sita)表示的是b点的位移

网友(点评):
(r+u)dsita表示的是变形后ad的弧长,两者怎么就相等了?

网友(点评):
以上两组等式的来源,没有数学依据a点的环向位移已经给出是v,怎么就等于ad弧长了?相同对于另一组

网友:
v(r,sita)是a点的环向位移,r dsita 是ad段的原始弧长,讨论的不是相等,二是两者之间的差相等,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明白。两个点变形后的位移差,就是等于两个点变形后的长度,减去变形前的长度,变形前dθ很小,a,d之间的环向距离就是rdθ,楼主应该清楚推导过程的dr和dθ都是无穷小量。甚至一些高阶小量都会省去,比如(r+dr)dθ,这个时候rdθ比drdθ高一阶,drdθ就可以忽略。这些楼主应该清楚,我也没有特意强调。

我觉得我这个讲的很清楚了,包括前面的帖子也强调了。关键是两个点变形前后的位移差。单个点的v是没有意义的,二是两个点v的差,而两个点v的差。v(r,θ)是不等于rdθ,v(r+dr,θ)也不等于(r+u)dθ,而是v(r+dr,θ)和v(r,θ)的差,是等于(r+u)dθ与rdθ的差。推导偏导数的过程也是强调这个时候θ是常量,旁边也画了个图,做说明

楼主自己再多思考思考,脑子里要有物理场景,也要知道这个时候的dr和dθ都是非常小的。这个本来就是基本的公式,我觉得我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书中是从仅径向和仅环向两者单独推导再综合的,这个是为了简单明了,而位移是可以分解的,可以认为变形是先径向移动,再环向移动。跟路径无关,但最终的变形是一样的。而将径向位移和环向位移同时考虑进来,画图出来就不直白。

网友(点评):
云侠,你的思路我非常清楚,我现在是不考虑物理场景单纯数学推导出来,大侠的思路还是依靠物理场景

网友(点评):
还有单个点的位移是有意义的,有限元的节点位移就是单个点的。

网友(点评):
dsita趋向于0,最终也就是一个点,导数和偏导数的定义就是一个店

网友(点评):
我已经从应变的最初定义和位移向量证明出来了,我也找出来了我纠结的点,我对这几个函数理解的也更深了

网友(点评):
稍后我会发出来,大侠可以给找找错

楼主:
关于我自己纠结的点,我已经解决,证明过程放出来了。首先感谢云侠和零侠的回帖。特别感谢一下零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我自己纠结的点,我已经解决,证明过程放出来了。首先感谢云侠和零侠的回帖。特别感谢一下零侠。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相当于楼主绕了个弯,d''d'''其实就是环向位移,如果没有环向位移,旋转a'到a'',那d'就会到d''。所以绕了一圈,还是跟原来的物理过程是一样的。跟单独考虑径向位移和环向位移再综合是一样的。

另外楼主要注意的是,严格意义上其实d'和d''不是在半径为(r+u)的同一个圆弧上,d''是距离这个圆弧有一个小的增量,因为是dr和dθ都是无穷小量,可以认为d'和d''在同一个圆弧上。

这也是我那个数学方程推导过程的分母直接是rdθ,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是点(r,θ)和点(r+dr,θ+dθ)的距离,是省去了高阶小量。

其实我那个就是纯数学推导,只是在最后求偏导数时用图作了说明,(针对仅径向位移)。

另外我为什么强调单个点的位移意义不大,是因为存在刚体位移或者其他位移情况下,即使有位移,也没有变形,(或者大位移,小变形),所以我强调两点变形前后位移差。(就像这个极坐标下,所有点绕着轴线旋转,有位移,无应变)。

另外这些方程都是针对小变形,10的负几次方的量级。对于大变形,比如橡胶之类物质,就不是这样的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相当于楼主绕了个弯,d''d'''其实就是环向位移,如果没有环向位移,旋转a'到a'' ...

我一直也说,理解这个借助物理模型和不借助都得一样,而我一直只想从应变的最基本定义来推倒,过程中我旋转只是借助一种数学方式来计算这个。
大侠有一点错误,并不是(r,sita)和(r+dr, Sita+d Sita)的距离,而是和(r,sita+d sita),dr和dsita是定义这个微单元的微小量。
四个点,变形前坐标是(r,sita),(r,sita+dsita),(r+dr,sita),(r+dr,sita+dsita)
变形后(r+u,sita+a),(r+u+X,sita+a+b),(r+u+dr,sita+a),(r+u+dr+X,sita+a+b),其中X是u对sita的偏导数乘以dsita,a是点a转过的角度,b是变形后dsita的增加的角度,严格来说前后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也是建立在忽略ab边的剪切角,这个是因为v对r的偏导数乘以dr产生的,之所以忽略是因为这些都是高阶微量。其实同样的,满复杂的我也已经证明,只不过图太乱,不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相当于楼主绕了个弯,d''d'''其实就是环向位移,如果没有环向位移,旋转a'到a'' ...

大侠用v(r+dr,sita+dsita)-v(r,sita)表示ad线段的伸长量有点突兀。从你的第一个公式来看,你是想求应变,分母是rdsita,但是分子确实c点环向位移减去a点环向位移,分子表示的还是ad线段的伸长量,两个点还不在微单元的任何一个边上,这个得需要证明。
大侠v对sita的偏导数求解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这个理解,我想问大侠一个问题,对于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的长方体微单元和极坐标下的微单元,关于应变的算法和表示的意义。在笛卡尔下,左右两边线段的伸长都可以表示y向应变;在极坐标下用ad线段应变代表环向应变,有没有想过用bc线段应变代表环向应变,两者是否相同,有没有算过?为什么书中用ad线段表示,而不用bc线段表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也说,理解这个借助物理模型和不借助都得一样,而我一直只想从应变的最基本定义来推倒,过程中我旋 ...

不是 4个点,我推导过程就是在(r,θ)点附件取一个点,这个点就用(r+dr,θ+dθ)表示,就像y=f(x),求它的导数就是x=x0附件取一个点,这个点的位置是x0+Δx,增量是Δy。所以我的那个式子表示,(r,θ)和(r+dr,θ+dθ)之间v的增量Δv,除以原始的两点之间的长度rdθ(忽略高阶小量)。

另外你问的,ad和bc,其实就是伪命题。你自己推导的过程切应变用的ad线段,而不是是取微元体,其实ad可以任意取,ad也可以取在bc的位置。另外要有这个概念,这个时候的ad和bc其实是非常近的,只不过画图作为说明,把距离划的很大,好像两处的应变不一样。应变是有连续性的,不会在一点的左侧和右侧有突变,bc是无限接近ad,(微元体到底有多微?要有极限的场景理解),其实既然是取微元体,就可以认为在微元体内的量是常量(或者可以认为取的微元体的平均量),如果还认为比如长方形微元体的正应变沿着斜边不是常量,就没必要。即使有细微的变化,也是高阶小量。所以你说的ad和bc的区别就是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4个点,我推导过程就是在(r,θ)点附件取一个点,这个点就用(r+dr,θ+dθ)表示,就像y=f(x) ...

首先,应变都是针对单元体来的,单元体的某个方向的应变(比如y向),则是用线段的伸长量除以原始长度得来的,这是最初的应变定义。我一直说从应变的基础定义来证明计算。就是先切的微元体,然后求的微元体的某条边的伸长量。
弹性力学,计算应力和应变都会说取一个微单元,之后计算该微单元的某向线段两点的位移,计算应变。大侠取的(r+dr,θ+dθ)和(r,θ)两点,数学角度的基本定义咱没必要说,大侠用的是全微分和斜率。就说从力学角度,这两个点表示的是哪个微单元中的哪个线段?我的意思是这个要弄清楚,先确定一个用来表示线段的数学模型。ε=δ/L,这是力学中的计算应变的最基本模型,大侠当中的δ是哪一个?L是哪一个?从这个模型配对来类推,大侠的δ是v(r+dr,θ+dθ)-v(r,θ),L是rdθ。
位移函数是原始坐标的函数,v(r+dr,θ+dθ)是(r+dr,θ+dθ)处的位移,v(r,θ)是(r,θ)处的位移。若想用ε=δ/L这个模型,对a点取的这个微单元来说,径向应变只能用ab线段,切向应变只能用ad线段。而大侠的v(r+dr,θ+dθ)-v(r,θ)表示的又是哪一个?
大侠用的全微分,表示的是在a点切向位移v对r和θ的全微分(也就是v的增量),而只是针对v这个二元函数,该点的微增量;这一步是单纯从v函数来求解的。而后面除以的rdθ又是从极坐标中的两点计算来的,先不管别的(这个别的我后面),顺着你的思路,两点之间的长度是多少?是(rdθ)2+(dr)2在开方。这个存在质疑。
现在说那个‘别的’,证明应该有两种:1、纯数学证明,完全用v函数来证明;2、在极坐标中,用线段的伸长量来证明。大侠这个证明,v的增量用的是v函数的全微分,前面的思路是用函数来求该点的增量,后面又转到两点之间线段的长度(极坐标)下,我觉得这样不严谨。大侠既然想用函数证明,就应该彻底的用该点的函数证明,先增量,后在一个三维坐标系中描述出该点的位置,计算微段斜率,利用斜率来计算应变。
再就是ab和bc的问题,微积分这门数学的基本思路,相信大家都知道,咱们暂时不讨论这个。力学取微单元的基本假设:单元内部的应力和应变都是均匀分布的,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就说在极坐标中的微单元,不管多微小,在计算过程中ad和bc就是不一样,因为自变量是θ角度。而两个长度不一样,在用两个线段算应变的时候就是不一样。
理论上应变是连续的,从推出来的应变公式表象上看,取ab边和取bc是不同的,但最终求的是a这个质点处的单元体的应变,所以最终应该是相同的。我提这个问题,只是想说应该从线段伸长量来证明(就是应变的基础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4个点,我推导过程就是在(r,θ)点附件取一个点,这个点就用(r+dr,θ+dθ)表示,就像y=f(x) ...

与大侠讨论挺好,大侠还可以对两个问题说说自己得看法。
1、力学中,单元体的每个对称的正应力和切应力是相等的;在推倒静力平衡方程时,具有相同法线的两个面的正应力和切应力则不相等。两者都是取的某点处的微单元,大侠可否说说自己对这两者的看法以及这两者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2、大侠看下面截图中,三角棱形体的体力可以忽略,而长方体的体力不可忽略,这又是为何?
大侠发表一下自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