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油机图示部分坏掉了,在哪可以买到

楼主(2016-05-23):
这是一台榨油机的一部分,有没有认识的高手知道这个画红圈部分是什么,还有在哪里可以买到,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改装还是买原厂的?

楼主:
最好买原厂的,如果买不到改装也可以。您说的不合理是指 出油管用的不合理吗?谢谢

网友:
自己检修一下,可能是里面的一个元件损坏

楼主:
检查过好多次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元件损坏,所以干脆把圈出的部分,全部换掉算了。

网友:
管子接口好细!

网友:
找搞液压的看看。我猜是个分流的阀

网友(点评):
三轴柱塞泵!缺点;震荡大。

网友:
压力不够有两种可能(确定是这个地方)
一,密封圈部分损坏或弹簧弹性不够:
二,接口漏油或出现裂纹:
可拆下清洗后换密封再试下机就知道那里的问题了!不需要全部换掉,找出原因。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密封圈坏了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看不到全图,只能推测,可能是超高压直角接头,也可能是超高压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