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Fluke 438-II电能质量与电机分析仪

楼主(2016-05-23):
测量机械负载时一般需要借助于传感器,而这一条件要么成本昂贵,要么物理上不可实现。新Fluke® 438-II电能质量与电机分析仪采用了创新算法,不仅测量三相电能质量,而且分析电机扭矩、效率和转速,从而判定系统性能以及检测过载条件,同时无需使用电机负载传感器。

Fluke 438-II能够在电机不中断工作的情况下提供其电气和机械特征分析数据,从而简化电机性能诊断过程。通过采用专有算法,438-II测量三相电流和电压波形,并将其与额定指标进行比较,计算电机的机械性能。分析结果以简单的数据表示,很容易确定工作性能,判断是否需要调整,防止故障引发停机。

分析仪提供的测量数据还可以判断电机在工作负载条件下的效率(例如电能转换为机械扭矩的效率)和机械功率。利用这些测量数据,维护工程师即可将电机的实际工作功率与其额定功率进行比较,从而确定电机是否存在过载条件,或者相反,即电机功率是否过大,造成能源浪费或增大运营成本。
438-II是Fluke 430II系列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的一部分,该系列仪表提供生产第一线的故障诊断和长期趋势功能,保证设备平稳运行。

网友:
这个和伺服驱动器有什么区别,除了那三根电机线。@螺旋线

网友(点评):
恩,这东西不能象驱动器那样驱动电机。只是个检测仪器。

网友(点评):
感谢螺旋大侠,驱动器除了驱动部分,这个里边好几种指标驱动器都能做到。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