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内圆磨砂轮

楼主(2016-05-23):
最近寻找性价比高的内圆磨砂轮,加工材料不绣钢,要求精度非常高,内径16mm,内径要求正负0.002mm的公差,要耐磨,光洁度好!求推荐一个品牌。

网友:
差不多0.005,这精度不在砂轮,在机床

网友(2017-08-02):
锥度要求?不锈钢加工普通磨料应该选用SA磨料的砂轮。但是这个内孔太小了,可能需要带轴CBN砂轮(前提确认磨床是否带相应的修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