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长度70IT14级的公差范围

楼主(2016-05-23):
今天外协加工一批轴,长度70测量就69.52,检验都不知道对错了,废吧起码有个标准,图纸就说明按照IT14级,查来查去就有孔轴的IT14,没有长度的

网友:
标准公差(IT)值适用于所有线性尺寸的公差,不管是孔还是轴,还是槽宽槽深

楼主:
线性尺寸的公差有M级,C级,it14级对应是M级还是C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未标注尺寸公差,图纸说明按照 IT14级,是已标定公差。

网友:
IT标准是按直径来测量的,不是按长度,所以不用管长度。长度是形位公差中直线度。

楼主:
图纸上写了未注公差按照IT14级

楼主:
我就想国标怎么说这个70长度短0,。48是正品还是废品

网友:
70 IT14 = 70±0.37   (按 70 js 14)

69.52 = 70 - 0.48

0.48 > 0.37

评定,超出公差范围,不良品

楼主:
这个标准是撒麻烦告诉下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楼主:
线性公差就是长度?那IT14级代表的是M级还是C级?

网友:
IT公差标注及使用原则
H为基孔制一般标注+
h为基轴制一般标注-
JS为长度一般标注±(1/2公差值)

网友:
可以问问设计人员能不能用!

网友(2016-08-26):
加工后尺寸变大就按孔,否则就按轴,的公差等级查找。明白

网友:
加工后尺寸变大就按孔,否则就按轴,选公差等级。

网友:
70 IT14 = 70±0.74    查标 准 公 差 表就可以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