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插入结构件,选不中草图是哪里的问题?必须在装配体里才能使用吗??

楼主(2016-05-23):
inventor插入结构件,选不中草图是哪里的问题??另:必须在装配体里才能使用吗??谢谢

网友:
inventor用过几次,觉得很不方便。

网友:
选不中草图是哪里的问题?【您的草图是怎么做的?】
必须在装配体里才能使用吗?【当然,在零件环境中也不合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线框架作为零件,放置到装配体文件中,然后添加结构件。
Inventor 零件建模不如Solidworks,但装配体比S ...

正解,谢谢大侠!!原来要先保存草图零件,软件也没个提示,结构件也是激活的,浪费我不少时间。

网友:
说到Inventor的好用不好用,我想说说我的观点。从我接触机械行业以来各种机械设计软件满目玲琅,也听得很多人议论什么软件好用。怎么定义“好用”?引用3侠一句话“小马过河,自己趟趟”。我TM左手吃饭也没见比谁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