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内螺纹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3):
316L  10-32UNF -2B螺纹第一牙毛刺,如何解决?
另,挤压、切削、铣削三种加工方式,哪一种更合理,且能解决毛刺问题。

网友:
铣削会好点吧

网友:
可以用车刀或螺纹刀去毛刺。要完全无毛刺挤压是最佳选择。

网友:
我们有种产品原来用的就是铣,只是会出现大量的铁销,不易清理。
现在已经改为挤压很好,只是成本会稍高一点,这个要看产品的成本计算。

网友:
钢丝刷去毛刺

网友:
喷砂去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