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轨道小车,外侧轨道不同心问题,

楼主(2016-05-23):
        大侠们,如图,一小车4个轮子,内侧两个轮子A和B为主动轮,在半径R的圆轨道上运动,外侧轮子C和D在外运动;由于ABCD为矩形,用solidworks模拟一下,可以看得出当R一定时;故C,D的轨迹就是已知的了,并且C和D的轨迹不一样,起码有一段微圆弧不一样;仔细想想也确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 由于这种C和D的偏心会导致C和D在转弯时不在一条轨道上,那么大侠们    怎么去保证C和D在过弧时不卡?如果做一个外轮补偿机构,那么这种小车的最小转弯半径又怎么去确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参考汽车的转向+差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汽车的转向+差速机构。

汽车的转向和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汽车是主动转弯  这个是被动  通过导向轮转向 带动轮子转向  关键是这个行走的时候  时时刻刻受到轨道的约束  偏离轨道就掉下去了

网友(点评):
全被动的话,尝试一个简单的办法。四个轮子不要按矩形安装,以轨道转弯圆心为心,以扇形布局四个轮子。全万向轮。但这种方法只适合单向转弯的,比如顺时针时都是右转,逆时针时都是左转。

网友(点评):
如果路径复杂,载重不大的,可以设置单独的导向轮,靠导向轮偏移车身,四个支撑轮要比轨道宽很多。但如果载重很大,就比较麻烦,比如导向轮控制的四轮位置变动等。

网友(点评):
是的 现在外侧的轮子采用偏心轴形式 转弯的时候外侧轮子半径变大 但是当转弯半径不一样的时候偏心量也不一样 麻烦 所以做成左右滑块 可以自己去调节

网友:
后边两同心圆轨道,用万向脚轮试试

网友B:
没弄明白,C和D的轨迹为什么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C和D的轨迹为什么不一样啊?

你自己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大侠 我想用铝轨 钢轨噪音太大 转弯直径比较小 每个轮座做成可以旋转的支撑 相当于万向 起重机手册上就只写了外轮与内轮轨迹不一样 补偿量多少真是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比划不出来。
AB两点一直在小圆上,CD两点一直大圆上。
请问CD两点怎么个路径不一样?

网友C:
楼主说下在什么位置C,D轨迹不在同一圆周

网友:
这个有标准件可以参考,展会上看过,4个轮子不是矩形,是梯形分布。满足cao和dbo共线,同时cd和ab连线间距等于两圆半径差,要求比较高的加工精度。

网友(点评):
是的,有这种结构,可以过弯道,然后还有一种结构比较不错,就是转动轴在中间的,我一时间也没找到,去年在哪里看的过。

网友D:
这个不错,挺好的,但是个人感觉弹簧不是太好,无论是从实施还是成本来说,主动轮不需要弹簧,从动轮加一个径向回转就好,回转杆也可以作为轮组和车体的支撑

如果是钢轨的化可以用这样的轮

网友(点评):
钢轨噪音太大

网友:
论坛里好像之前有过这个问题的讨论

小车下面的四个轮子不是直接锁在平板上的, 每两个轮子一组, 中间有转轴, 两个轮子可以绕该转轴旋转.
具体细节忘记了, 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点评):
你还记得题目在哪里吗?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我也看的过

网友: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刚尝试搜了一下, 没搜出来.

网友: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吧,看看我儿子玩的轨道小火车,结构很简单啊

网友(点评):
我知道 但是心里没谱

网友(点评):
一对轮定轴的,一对轮的轴可以转动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挺好的,但是个人感觉弹簧不是太好,无论是从实施还是成本来说,主动轮不需要弹簧,从动轮加一 ...

那你想用什么轨道,什么轮,干嘛用的。    你说不用钢轨,那我可以认为轨道车的载重比较小么?如果是载重不大的化可以单轨导程就行

网友(点评):
轨道 铝型材 轮子 铁轮包聚氨酯 轻载 运输 单轨不稳 货物580X430X300 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下在什么位置C,D轨迹不在同一圆周

我没有描述完全,跑的是环形轨道  我画的只是在进入圆形轨道后的情况   实际情况小车也不会在一个圈圈里面跑啊

网友:
意思AB轮为主动轮,CD为从动
那很简单,CD用万向轮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划不出来。
AB两点一直在小圆上,CD两点一直大圆上。
请问CD两点怎么个路径不一样?

楼主,请仔细看下吧。
19楼的图解是进入弯道时的分析,而非在弯道中运动。
小车在未完全进入弯道时才会出现C,D不同轨迹,完全进入弯道后,CD两点的轨迹就完全一致了。

网友:
大体是这样,具体还有很多细节,百度一下吧

网友:
在前后轮中间加个转动副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
貌似可以参考轮对的原理。就是轮有个锥度,可以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