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槽的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6-05-24):
切槽的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Ra1.6吗?是不是槽刀越细,理论上得到的粗糙度值越小。

网友:
Ra0.8都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45#能车出来R1.6?

网友A:
把你的槽宽,刀具信息那来,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你说得台模糊,没发具体分析

网友:
表面粗糙度和刀具角度,车床转速,加工余量都有关系。

网友:
不是的,粗糙度和刃长短关系不大。按照理论值达到1.6粗糙度不好办,不过磨一下刀片粗糙度提高是可以的,如果粗精加工分开效果会更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槽宽,刀具信息那来,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槽宽是8MM,槽深10毫米,槽底一侧是直角,一侧是R2.5的圆角,用的是5MM宽的切刀。有什么好的切削参数吗?达到Ra1.6吗?

网友:
应该是车床加工吧,用小一点的切断刀片,在槽底走下刀。应该不难保证。

网友:
槽底轴向走一刀,可达到要求!

网友:
单边深10mm?5的会不会太宽 建议再小点,1.6的可以车 但是主要是看你加工几个  批量的不容易哦  分精粗车最好

网友:
Ra 1.6不难

网友(2016-07-18):
如果用铣床加工的话,理论能加工到1.6,但实际很难达到,一般加工到3.2就不错了。

网友:
如果楼主想提高表面粗糙度的话,可以用单刃,高转速,低进给试一下,效果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是想加工什么样的槽,用什么设备加工?
这些不清楚是分析不出来的。

网友:
车床加工8mm宽的槽应该选用3-4mm宽的槽刀(注意是槽刀,不是切断刀,在刀具样本选择上是有区别的额)槽刀宽度尽量小点,加工时可以减小切削阻力,不会蹦刀,槽底粗糙度也会很好,达到Ra0.8问题不大,如果想要保持更稳定的表面粗糙度,就需要增加一把精车槽刀,留点余量再精一刀。

网友:
转速呢?进刀速度,材料,刀具很多要说的

网友(2016-09-13):
引用 楼主:
槽宽是8MM,槽深10毫米,槽底一侧是直角,一侧是R2.5的圆角,用的是5MM宽的切刀。有什么好的切削参数吗? ...

要那么高的粗燥度比较困难,而且还要看批量大小,量大刀具不稳定,如果是我我会选择先去余量然后用宽度小的槽刀走刀,这样比较好保证。

网友:
外槽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一般的精加工就可以达到。但国产机床可能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