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转换求指导

楼主(2016-05-24):
原因: 图纸上部分的尺寸是原来图纸标注的,我现在的检测手段等一系列原因想转换下加工的基准,转换的尺寸及极限公差是图纸上下半部分的标注,希望大神们能指点下。
1.是不是有好的检测方法。(有了我就不用把原来的尺寸基准转换成两个了)
 2.大神们指教,我这尺寸转换是否正确?
  恳请指导。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西,看着好别扭

网友B:
右侧没有变化。左侧把上面的原尺寸看作闭环链,把下面的和那个44看作组成环,变成一个求组成环公差问题,按公式求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没有变化。左侧把上面的原尺寸看作闭环链,把下面的和那个44看作组成环,变成一个求组成环公差问题,按 ...

下边的数据是我算出来的,您看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西,看着好别扭

曲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边的数据是我算出来的,您看下对吗?

封闭环 组成环1组成环2
工称尺寸
72
44
28
中间偏差
0
0.025
-0.025
极限公差
0.2
0.05
0.15
组成环上偏差
0.05
组成环下偏差
-0.1
工称尺寸
140
44
96
中间偏差
0
0.025
-0.025
极限公差
0.26
0.05
0.21
组成环上偏差
0.08
组成环下偏差
-0.13
工称尺寸
204
44
160
中间偏差
0
0.025
-0.025
极限公差
0.3
0.05
0.25
组成环上偏差
0.1
组成环下偏差
-0.15
工称尺寸
272
44
228
中间偏差
0
0.025
-0.025
极限公差
0.32
0.05
0.27
组成环上偏差
0.11
组成环下偏差
-0.16

网友:
你在哪里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东西,看着好别扭

呵呵.
我标注的尺寸链

楼主:
师傅。求加QQ531641572

网友(点评):
我qq很少用,可以用邮箱njky007@126.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求加QQ531641572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