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42,用弹性柱销联轴器,求简单安装方法

楼主(2016-05-24):
联轴器上也没顶丝等,直接是键连接的,联轴器是和电机一起买的,当时没考虑安装问题  买回来发现不好安装啊 时间却很紧,所以向大家请教简单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孔抹点油,轻轻的敲进去

楼主:
我能否把孔加大一些加一个紧定螺钉?孔的同轴度满足的情况下

网友B:
键连接很常见啊,怎么不好安装了?

网友:
是怕轴向窜动吗?

网友:
有高级东西不会用,非要上顶丝也是很无语。
玩具车的联轴器才用顶丝。

网友C:
配套买的应该能安装上,是不是你安装的方法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连接很常见啊,怎么不好安装了?

我自己一个人装的,感觉很紧,装不进去。联轴器具体该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套买的应该能安装上,是不是你安装的方法不对啊

该怎么安装,因为是我一个人做试验台,被使劲催着,没太多时间细化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抹点油,轻轻的敲进去

恩 一般的润滑油可以吗   安装轴承时候是不是也要润滑油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很可笑,一点钳工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不具备,怎么老板就让你做这个事情呢?
电机与联轴节的配合,除非是轻负荷,是不应该用动配合的,装配时当然应该很紧,不然就会出问题。一般情况下,电机轴应该按h6或h7制作,配套联轴节孔与电机轴用过渡配合。
单件机械装配,装配时必须应该用到量具。
像你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测量一下联轴节孔径和电机输出轴轴径,看看是否能配合。
如果是过渡配合的松配合,可以用手锤轻轻敲入。
如果是紧配合了,那就把联轴节加热后再装。
安装轴承加不加润滑脂,要看轴承类型。普通类型的当然要加,如果是密封型的,你也加不进去。

网友:
弄点润滑油轻轻敲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很可笑,一点钳工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不具备,怎么老板就让你做这个事情呢?
电机与联轴节的配合, ...

把您惊动了不好意思啦,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很受用。我稍微解释一下,我是个在校生,目前为止没到车间实习过,钳工的知识特别少,缺乏实践,自已一个人需要短时间内搭一个试验台,所以有特别多的困惑,见笑啦

网友:
过度配合,有点紧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