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标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目的:想要在7mm*4mm的芯片上做上标记,标记在金属位置上
要求:1,标记在金属面上之后需要在半小时内干掉。最好不加别的动作,如:加热烘烤。
          2,标记的厚度不能高于芯片厚度,以免蹭掉。厚度小于0.2mm

老方法:人工马克笔划线。但是需要自动化操作,马克笔头容易干掉

采用方法1:针筒内装红色金属印油,通过电磁铁带动鱼线上下运动,使线头点在金属面上。
遇到问题:1,一段时间不打点,印油就会聚集在针头形成水珠状滴下
                  2,长时间后印油挥发变稠,从而堵住针头

采用方法2:用千分尺点胶阀+控制器+料缸
遇到问题:1,因为要求标记的点比较小,太小的话点胶阀针头会一直聚集,直到形成较大的水滴状滴下

恳请大家指点一下采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材料去实现自动化标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标记的点应该不是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的点应该不是固定的吧

xy运动只标记坏的芯片,前一个过程有探针进行测试。

网友B:
激光打标、喷码、刻章,不知道这几个成本会不会比你那套系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标、喷码、刻章,不知道这几个成本会不会比你那套系统高。。。

这些成本太高了,体积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标、喷码、刻章,不知道这几个成本会不会比你那套系统高。。。

请问下一个简易的喷码机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
大家有用过喷雾阀吗?是否可以用在这个上面?喷出的面积小于2mm,薄薄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