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和模型中的重量单位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16-05-24):
切割清单中重量单位为什么显示的是克?模型中的单位都是千克,为什么切割清单显示的就不一致?

网友:
很简单,工程图中的所有单位由工程图系统选项中的文件属性来规定,而模型的单位由模型文件的系统选项来决定。不是你想当然,模型文件什么单位,工程图就什么单位。不是这样的

楼主:
已解决,谢谢回复

网友:
感谢楼主无偿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