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气外溢,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24):
如图所示:为机器中间截面,对称结构。
工件从入口进入工作腔(除进口入口外,全封闭结构),油漆喷枪向工件进行喷漆,完工后工件从出口出来。
在喷漆过程中,上方风机以700L/min(0.7立方米/分)的流量向腔内送风,同时,腔体内产生的油漆雾气经抽风道由出风口排出,出风口的风速不能大于15m/s。
现:
风机送风量是:0.7立方米/分
出风量为:900x0.054=48.6立方米/分
问题:
出风量远大于送风量,腔内为负压为什么工件的进出口仍由油漆雾气溢出来?
进出口的面积对其有多大的影响?
结构上来讲,抽风道的结构位置应该如何改善?
紊流的影响大吗?

总的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

有流体方面的朋友路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问:向下吹风的作用、目的是什么?有啥要求?

网友:
为啥出风口要放在顶端,不能放在底下么,路过,,

网友:
现在是往里面送风吗?风机外置向外抽风才能保证负压吧?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不是很懂流体,只是个人感觉看
1、好像抽风管道是设置在进出口的位置,工作腔下方好像没有没有连接抽风的;
2、能不能在进出口接送风管,类似一个风幕一样。
  纯粹感觉,不对请批评!

网友:
出口风量大于入口风量不等于里面就负压吧。z
可以了解下文丘里管和空气放大器的原理。
应该用抽风

网友:
楼主有考虑进出风口的压强和温度没有,因为进出风质量的大小不光跟体积有关,还跟压强和温度有关。

网友:
你下面吸风口的截面形状改变一下,口要先大后小。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坐过喷漆,学学经验

网友(2017-11-04):
出口流量大于进口流量,腔体内就不是负压状态,